450 震动问题

楼主(2012-11-05):
今天在飞的时候,飞到头顶,观察了下脚架,发现脚架在微微的震动
不知道各位的450是不是有这样的震动。
尾垂直翼是看不到震动的。

网友A:
我用发现过 这个好像点电机震动造成的,看看电机轴承框动了

网友B:
有点小震动不影响飞可以忽略

网友C:
能正常飞就不用管

网友D:
震动是万恶之源,能降低最好!

网友E:
会损耗能量增加磨损吧,如果不大还能忍受。

楼主:
那看来是正常的震动,飞起来平稳~

网友F:
不影响飞行就没问题

网友G:
可以看下是不是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间隙是否合适。

网友H:
震动是越小越好的,飞行时飞机的任一部分都看不到震动就最理想了

网友I:
无副翼感度大了?

网友J:
脚架是有震动,但没有尾巴震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