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软轴连接问题

楼主(2012-11-05):
请教,图中画圈的部分是怎样连接的?

网友A:
压接,一般厂家是用工具或者设备把连接部位压成方形,个人无专用工具可用钳子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接,一般厂家是用工具或者设备把连接部位压成方形,个人无专用工具可用钳子搞定。

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容易取下?取下后怎么连接?直接对齐就行吗?

网友:
我都用一体轴,不过也帮人装过变种连接,发动机与轴支架做限位,这软轴和硬轴在中间,不会分开的。

网友:
不懂只能帮顶了!

网友:
以前用鬼子进口的用铜焊,国人自己用锡焊也可以,貌似现在用高强度厌氧胶直接解决。

网友:
用這款膠水已經可以連接穩固.
LOCTITE 638 固定膠

网友:
直接粘638 别买到假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