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HL虎在不装金属摇杆基础上,能不能把避震改软?

楼主(2012-11-05):
就是第一个,最后一个轮子不动,改中间的,有具体的方法吗?感觉现在弹簧太硬了,履带是金属的,其余都是塑料,能改吗?谢谢。

网友A:
能,改摆臂里的扭簧固定孔的位置

网友B:
还有个办法 ,以前看见改过 ,就是把弹簧圈数减少。

网友C:
直接把弹簧两点的距离缩短就行

楼主:
有图吗?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图吗?有点理解不了
无需理解,一看就懂
就是个弹簧啊

网友E:
把弹簧圈数减少

网友C:
还有个简单的办法就用重物压住坦克 压个几个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