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纠结于光轴导轨,烦烦烦

楼主(2012-11-05):
想用光轴做小铣床,可是坛子里普遍认为光轴刚性不够。。。可我总觉得,光轴和线轨都是滚动摩擦,而且光轴滑块直线轴承里面钢珠似乎还比线轨多,唯一一点直线轴承的钢珠和光轴之间都有间隙,而可调预紧的直线轴承的座子又都是铝的,强度不够。那我如果把铝座改成钢的如何呢?能铣吗?各位

网友:
线轨,dv导轨这些的接触面比光轴大吧。
再就是线轨轨道的强度貌似比光轴要大

网友:
我的也是铝托的,挺好啊,铣软金属雕玉石还行

网友:
光轴中间悬空且没有滚道

网友:
刚买了光轴那个晃啊 光杠居然小0.05mm 废品一个。
我付一半运费都不同意退货直接差评了。

网友:
光轴轴承的滚珠与光轴是点接触,线轨的滚珠与线轨是线接触,理论上是这样的,更重要的是光轴中间没支撑,线轨通过螺钉与机座连成一体,所以线轨的强度不能单看线轨本身

楼主:
大家说的有道理

网友:
光轴主要是支撑不给力啊!
线轨要不支撑也不给力。

网友:
干什么的就是干什么的。
非拿椽子当梁使,房子不塌才怪。

网友:
光轴是木工级别的东西,我已经后悔过了,现在死马当活马骑,有些事情越想省钱越要亏钱,越怕麻烦产生越多麻烦,做什么东西用什么等级的东西,也对应了那句,该花的不能省,不该花的不要乱花

网友:
光轴通常是两端安装,中间受力大易变型
线轨是紧贴的安装,隔不远就一个螺丝固定,因以能承受更大的力也不易变形

至于滑块得看加工的技术与精度了

网友:
如果不用光轴,那么按照他的尺寸设计的一系列东西都要报废,亏的不单是500多元的光轴,还连带刮铲的安装面等很多相关的东西,牵一发动全身,为了不扔掉,硬头皮把那玩意装起来,又投进去大把的银子现在做成个半驴半骡的东西,不上不下的,没什么用又有点用,真是要也要亏点不要也要亏点啊。

网友:
经常看看交易区,或者在淘宝上找找。。。有时候可以碰到比较便宜的二手线轨,,还是很划算的。。

网友:
我的等级低,不能回复私人信息,加Q给你很多1257219742

网友:
我发不了链接地址

网友:
http:           //          i.youku.com/u/videos        试以下能不能弄上来

网友A:
光轴带座,开口滑块自制,滑动方式,贴塑也好,上滑动轴承也好都可以,强度是可以接近线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轴带座,开口滑块自制,滑动方式,贴塑也好,上滑动轴承也好都可以,强度是可以接近线轨的

我也这么想,不过没有实际成功的例子,心里没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