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最近的精密焊接,没有用光学辅助。

楼主(2012-11-05):
这个是 MCPX 主板上的接受器芯片。作为大小参考,后面
那根粗的白线就是原厂的电池线。焊接的三跟线是为了研究
接受器的工作原理。可以偷看接受器里面的处理器是如何控
制 2.4G 的射频模块。

焊接以后接受器仍然正常工作。
我用这个确认了我的  ER9x + DX4e 模块是和 MCPX
用 DSMX 进行连接的,而不是 DSM2。

网友:
哇,强哦,高手啊~

网友:
焊盘没有清理哦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心理素质真高

楼主:
真正的焊盘在芯片的下面,你是看不到的。
侧面看起来的脚其实是 PCB 的,帮助定位。
芯片是没有管脚的

如果你说的是那些黑色的,是 conformal coating.
那些是一般酒精之类清不掉的。

网友:
研究成果请输出一个报告,或者给出华控怎么连接这个鸡鸡的方案?

楼主:
Devo8/8s 直接刷个固件就可以玩 MCPX 拉。

网友:
我还以为是激光焊接啊,这个毛毛雨啊

网友:
手不抖啊亲。

网友:
还可以啊啊啊

网友:
果断上热熔胶

网友:
焊完用洗板水(香蕉水)刷

网友:
真利害啊。。我可看不见。。。

网友:
细活,以前也可以,可惜岁月不饶人。

网友:
真心佩服焊接技术牛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