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一个闲置的80A好盈电调 不知道买什么机好

楼主(2012-11-05):
T45拆下来的80A好盈电调一个,4S电池若干。
不知道买P51还是买涵道机了。。。现在手上有F15在飞和几个塞死纳。
想入P51 又想涵道。。。唉

网友A:
你是玩  固定翼  还是  直机  还是  多轴?

网友:
上70金属涵道就好

网友B:
楼上建议你“上70金属涵道就好”,就等你下决心,拍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玩  固定翼  还是  直机  还是  多轴?

直升机 固定都飞,直升机买来3个月,每星期跑100公里去飞一次,每次离地秒炸。然后就放弃了。
然后就入塞思纳.现在是飞涵道入门级。手上2个涵道机,F15和T45。
所以想再入一个,如果涵道那么绝对是要金属涵道,但是不知道什么机型好了,控是jr xg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建议你“上70金属涵道就好”,就等你下决心,拍板了。

是打算金属涵道,电池是4S 电调80A ,如果再上涵道,那么是要金属涵道,有哪个机型推荐不?现在有F15和T45练手
上个F15视频

网友:
肯定涵道啊 哈哈  80A的 P51浪费啊

网友:
呵呵   涵道  没玩过!!!呵呵

网友C:
T45  改装黑旋风70涵道的JJ,比较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T45  改装黑旋风70涵道的JJ,比较适合

又T45啊???第一个涵道机就是T45 70涵道的,飞的不生不死的。用4S电池头太重了。然后才买了F15 64黑旋风。
推荐个别的如何?

网友:
手上剩点醋,买什么螃蟹把它用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