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自动走到的问题

楼主(2012-11-05):
我的6140,看人家操作自动走刀很轻松的,对好刀就可以走,然后回来操作自己的,对好刀然后想自动走刀的,但是哪个操作杆就是压不下去,挂不上自动走刀,只能是把大盘向里或外摇点才能挂上,但是这样每次对好刀确定位置了但都要把大盘摇点,这样又不准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的只要对好刀,直接把自动走刀操作杆往下一压就开始走了,走的很准的, 我的却不行,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不懂,没玩过大床!

网友A:
1、车刀移动到需要的位置。2、压下开合螺母手柄,也就是自动走刀杆。如果压不下去,移动一下大拖板就可以了,重新调整车刀位置符合要求。3、抬离合器杆,主轴转动了,自动走刀也就开始了。我估计你是先让主轴转动,然后再压下自动走刀手柄,如果开合螺母跟丝杠正好顶在一块,就压不下去。

网友:
你得找个会车床的师傅从头仔细学学。

网友:
6140大床啊,不是在家里玩吧?

网友:
你忘了中托板上还有个小托板来么,调一下小托板。摇杆爽啊,前后左右都可以。

楼主:
买大车是被忽悠的,其实商家应该推荐30,32或36的,但人家看我是新手,又没实力的老师傅一起来,直接推荐这,我也直接买了, 真是猪头中的猪头,现在既然买了,也只能慢慢学着弄了,今天论坛还是我的网落有问题怎,我发的帖不见了, 又发了一个重复的,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车刀移动到需要的位置。2、压下开合螺母手柄,也就是自动走刀杆。如果压不下去,移动一下大拖板就可以了 ...

我就是先让主轴转动再开自动走刀的,谢谢,有解决了个问题

网友:
你是车外圆还是挑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大车是被忽悠的,其实商家应该推荐30,32或36的,但人家看我是新手,又没实力的老师傅一起来,直接推荐这 ...

我倒是觉得你买对了,如果有场地有资金,买6140就很好,它功能齐全、耐用。关键是有离合器,操作很方便。

楼主:
那我当时如果继续猪头,听他忽悠下去,买6150的,是否更好,但当时就买了40的了

网友:
6140和6150是一样的,只是6150把床头箱和方刀架加高了,刚性和切削能力都是一回事。
6140自动走刀非常轻松,只需要把杆子往你想要的方向推就可以了,你是不是压开合螺母了?不挑扣的话不是用开合螺母走刀的啊!

网友:
再多一句嘴,没开过车床也没有老师傅带,一上来就用6140很危险,最好多看看教学视频,买两本书好好做做功课。

楼主:
老师傅都是晚上才过来个把小时,白天人家忙着不会过来的,白天尤其下午我有时间了,只能是自己慢慢弄,毕竟整天在机加工那加工东西,虽然不会但是看了两年多了,理论上有些东西不是很难的实际操作上也没问题了,今天下午再弄会,有不懂的继续问大家

网友:
理论是写在书上给人学习用的,实际操作就不一定那么复杂。当年看计算机书,书上“286计算机插上软盘以后要关闭驱动器小门”这驱动器小门是什么东西呢?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没见过实物,猜想就是一扇小门吧。后来见到电脑才知道驱动器小门不过是一个把手,插上软盘以后,扳动这个把手将软盘顶住、定位。真不知道为什么叫驱动器小门,明明只是一个把手。迷惑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车床操作也是这样,看理论有时候很复杂,比如计算挂轮,车锥度,车螺纹等等,理论描述很复杂,实际操作就很简单了,有个师傅手把手一指点,很容易就掌握了。
    我的体会是书一定要看,理论要学,不看书不学理论就提高不了层次。看书之外必须找有经验的师傅请教,只要有机会,就要向师傅学习,跟师傅学习是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