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的控中bd了~~~!!

楼主(2012-11-05):
对码过程中 就这德行了
后来发现 必须先给接收机通电 再开发射机 才有信号 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右下角的futaba没了。。。

网友:
这几个FUTABA的字是可以自己改的,印象中

网友:
?呵呵  路过   看看!!!!  有没有futaba版360

网友A:
貌似某些点阵没了,去其他菜单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某些点阵没了,去其他菜单有没有这个问题

就屏幕上有这个问题。 主要是这个问题和我接受机的那个问题是同时出现的。。。不知这事情有没有人见过

网友:
10c的控中病毒了~~~吓到我了!

网友:
重新刷程序看看

网友:
FUTABA也有这问题!!看来真要造反了。

网友:
重新启动看看,不要吓我,我的也是10C

网友:
这个能上网?还中毒啊?
是不是程序挂掉了啊?

网友:
小日本的特務用了Futaba控來干擾中 国的设施,你的控成了他们的工具,小心

网友:
标题吓了啊

网友B:
奶奶的,一个遥控器中 国都造不好,还要赶英超美。

网友:
擦 病毒无处不在啊。。

网友C:
进Parameter光标移到最下User Name 全设成无字符Futaba就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奶奶的,一个遥控器中 国都造不好,还要赶英超美。

台湾生产的好不好

网友:
看片儿啦吧  哈哈哈哈

网友:
2.4g对码过程是有双向数据的,可能是接收的事

网友:
看样子是屏幕接触不好,导致几排不显示

网友:
高级控,还会中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Parameter光标移到最下User Name 全设成无字符Futaba就回来了

还是你厉害 我都没发现那个菜单后面还有个页面。 我估计是无意中按的 现在接收机的问题也解决了
谢谢!!另外 我就喜欢htc手机 哈哈哈

网友D:
RE: 10c的控中病毒了~~~!!

引用 网友C:
进Parameter光标移到最下User Name 全设成无字符Futaba就回来了

请教师傅,我的10c第一次开机白屏,过几十秒才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关机短时间开机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师傅,我的10c第一次开机白屏,过几十秒才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关机短时间开机就正常。

这个我就不懂了,我只不过是研究过几遍10c说明书的小白,您先试试在PARAMETER里调调CONTRAST和BACK LIGHT看能否恢复正常

网友:
需要装360杀毒软件~~~~~~

网友:
把user name去掉试试

网友:
真是唯恐天下不亂 這隻遙控器用的是舊型記憶體 況且也無韌體更新功能 更無線上更新功能 '中毒' 還是性病勒

遙控器不外乎用錯電壓的電池 組件接觸不良 內部受潮

有疑慮建議送修

我懷疑你這隻有摔過 有可能按鍵不是接觸不良 而是會不定時'接觸'

网友:
设置里面自己改了名字
那里是可以显示你的名字

网友:
杀毒,杀毒~~

网友: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网友:
路过,学习,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师傅,我的10c第一次开机白屏,过几十秒才显示,这是什么原因?关机短时间开机就正常。

是不是开机隐隐约约有显示?会不会是你的对比度设置不对,天气太冷了,对比度要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开机隐隐约约有显示?会不会是你的对比度设置不对,天气太冷了,对比度要调下

是开机白屏然后过几十秒才会慢慢显示,短时间开机又是正常的,放久了再开机就又不行了。调过对比度还是那样。还好是行货,已经送去维修了。

网友(2012-12-07):
据说FUTABA都是是台湾制造的

网友(2013-02-01):
路过表示无语

网友:
pcm  也需要 对码啊???

玩飞机本来就是 先开控在开接受,,先关接受在关控

网友:
贵野,中毒太可怕了

网友(2013-03-31):
装杀毒软件 啊
!!!!用金山的!

网友:
这个标题太唬人了

网友F:
看来以后要常备敌敌畏啊,一有情况赶紧喷一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