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一枚

楼主(2012-11-05):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不错 不错 不错(偶一般使用2个‘不错’,无奈字数不够。破例使用了4个)。

网友B:
可怜那4个小螺丝 要承载太多负重

网友C:
这个爽呀 拆了见识见识呀 请问固定座哪里买的 也想做一个

网友D:
请教怎么保证两头的同心度?

网友E:
不错,不错,希望楼主能再拆来,让我们借鉴一下内部结构。

网友F:
都做到这么大个了,中间做个电机进去更好,别无动力了

网友G:
丝杆固定座的角接触接触角大,高速下可能发热高些。

网友H:
ER11 这么小用这种做法有点浪费了,酱油比鸡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