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丝 新手飞行2 哈哈今天新飞机炸鸡,不悲伤,因为经验是炸出来的。

楼主(2012-11-05):
11月3日的飞行测试1后,回来就把屡丝DOS装在了新做的飞机上面了。今天去试飞,重心太后,降落后往机头绑上两块石头继续试飞。一切正常,还是比较好飞的。
在天上第一次自动返航,没问题。又把飞机飞到很远,自动返航,飞机飞着飞着回航到还有200米左右突然变成自动盘旋了。转了一圈,我感觉不大对,马上切到手动模式!可是飞机不听我的操纵,接着飞机自己盘旋的圈范围越来越小,最后变成缓慢螺旋炸鸡
哈哈哈,好久没有炸机了。今天炸的开心。
飞机是自制的中推上单翼飞机,感觉飞还是比较好飞的,回家检查后发现是电调过热保护了,但就是不理解怎么保护后连舵机都没有一点反应?电机保护停止转动后电调应该还能输出电给接收机才对。不至于飞机在完全不受控制下自己盘旋到螺旋坠毁。呵呵今天又得一经验,电调还是用大点的好啊,免得容易过载过热保护
飞机因为是第一次试飞,没拍下整机的照片。在外场又忘了拿相机去,只有几张回家后的照片了。

飞机翼展1250

电机2217。KV1400

机尾部没有损伤,我没有安装方向舵。我飞这种飞机不喜欢用方向舵,而且DOS不用方向舵也可以自动返航。所以就不装了。

飞控DOS,接收机146IP,电池3500毫安20C

接收机,DOS,GPS,回来测试没有损伤。

就这个30A电调,皮都热开口了。下次上40A电调!

感谢大家关注,哈哈,准备再造飞机,争取把屡丝DOS飞好来。毕竟是我第一个飞控,改天出品我的《新手试飞3>

调整大小

网友:
KT版啊,炸了不心疼

网友:
哇偶   安慰!!!

网友:
先安慰楼主,在劝你回个电调。

网友A:
飞控都支持返航吗 貌似长见识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支持,要换个电调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都支持返航吗 貌似长见识了

这个DOS飞控有自动返航功能。

网友:
炸吧!顶住前面的炸,就能看到后面的美景,与君共勉

网友B:
LZ什么动力?是不是过载了?

网友:
很有牺牲精神啊,呵呵

网友C:
尾杆是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什么动力?是不是过载了?

2217电机,上了30A电调。电调被放到机身肚子里面,散热不好。加上是试飞,大油门时间过长应该过载了。换40A电调了,2217用30A电调有点勉强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杆是什么材料做的

尾杆是1.5*1.5的松木条直接到机身里面,尾部木条上是1MM薄成板。宽度3.5CM,可以安排GPS在上面。喷了点黑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杆是1.5*1.5的松木条直接到机身里面,尾部木条上是1MM薄成板。宽度3.5CM,可以安排GPS在上面。喷了点黑 ...

受教了,轻木比KT轻,全部轻木不是更好。

网友:
怎么就没我呢

网友:
看着就心疼,这么高级的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