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四轴调试,一点头绪也没有,求指导,离任务交接还有三周

楼主(2012-11-05):
MWC的飞控。两百六十一块钱买的。电调是好盈20A四合一的。
现在我已经给“四个”电调编过程,飞控仅仅知道油门的开与关;
陀螺仪校准没反应。
推油门时,四个电机转速很不稳定,时高时低;
低油门时,只有11号接口的电机转。中油门,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拿在手里已经感觉歪了。。。
任务到11月底就结束,失败了不给报销四轴钱,我还不会飞呢。。。。求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自己先自励一下。。。。

楼主:
看过一个官网 和一个新浪博客   还是觉得调不好

网友A:
检查电机 捏住外转子转动桨 正常应该是转不动桨的 如果发现外转子和电机轴用一个螺丝固定的 如果这个没固定好 电机是非常非常不稳定的 我的飞机就这毛病
电调的油门行程要校准 不知道LZ校准了否

网友B:
没有用过你这牌子的飞控,但是我觉得只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一般都不会出太大的纰漏。

给你列几个排查点,你自己耐心检查下。
1:飞控板安装方向是否正确。(飞控板上应该有机头方向标识)
2:机架模式是否正确。(X还是+)
3:接收机跟飞控连线是否正确。(根据飞控说明书连接各个遥控通道)
4:遥控器设置是否正确。(固定翼模式,取消所有混控)
5:电调与飞控连线是否正确。(根据飞控说明书连接各个方向上的电调信号线)
6:螺旋桨安装是否正确。(根据飞控说明书确认四个螺旋桨方向是否正确)

楼下继续补充。

楼主:
据说,四轴飞控安装要考虑减震。。。我是直接螺丝固定在机架上,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
准备回宿舍了,静静地等待福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说,四轴飞控安装要考虑减震。。。我是直接螺丝固定在机架上,这样做可以吗

关键是机架是什么材质……

网友:
高手众多啊

网友D:
我的四轴将飞控挪到了上层,干扰消失,拿到手上开CF已经有了感觉,明天去体验CF的乐趣

网友:
你应该将飞控照一张清晰的照片传上来让高手看看,还有你用是什么机架,什么模式?再来个四轴整体照片,这样就好帮你分析问题了

网友:
建议上几张飞机的照片 大家看看问题

网友E: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那几个问题..电调的油门校准..遥控的三个通道中点设置必须一致且尽量1500..然后是浆要是便宜的话也最好用仿APC的那种...稍微坐下平衡..然后校准水平...然后校准陀螺仪..其实校准陀螺仪很简单的.你点下gui里的校准按钮..30秒内 xyz三个周都旋转一周到两周...还有要注意的就是 飞控要和分线板保持距离,,免得影响罗盘...这些都设置好基本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对了对了...你在gui里调试的是吧把浆拿掉..接上电池接上电脑..然后什么模式都不要...解锁推油门的话看四个电机输出是否一样..不一样的话就检查遥控中点位置或者电调设置油门行程...校准水平...

网友F:
不懂只能帮顶,希望lz能快点解决

网友:
会不会桨装反了?还有电机那部分,飞控输出每个对不对?我之前也遇到过电调插错位置直接翻掉的问题。还有遥控器的每个通道都确认过了没?MWC我没有接触过,所以飞控方面帮不上你的忙~~

网友:
主要是寫程式,这里也木人帮你,
或者到 blog seach 碰运气,
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机架是什么材质……

尼龙 塑料 凑字数  凑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你这牌子的飞控,但是我觉得只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一般都不会出太大的纰漏。

给你列几个排查 ...

谢谢,您说的我基本上都设置了,但是,TMD飞控没说明书,我是按网上技术贴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机 捏住外转子转动桨 正常应该是转不动桨的 如果发现外转子和电机轴用一个螺丝固定的 如果这个没固定 ...

话说,今晚准备重新设置一下电调,。。。好像有个启动方式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四轴将飞控挪到了上层,干扰消失,拿到手上开CF已经有了感觉,明天去体验CF的乐趣

那么,您的接收机放在哪里的?我跟飞控一起放在最上面,图片过两天发,手机数据线忘带了

网友:
机架的图。。。

尼龙塑料的具体力学资料。。。。很大可能是劣质塑料导致的超级振动

网友:
什么项目这么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那几个问题..电调的油门校准..遥控的三个通道中点设置必须一致且尽量1500..然后是浆要是便 ...

首先谢谢您辛苦的回复。。GUI??  不懂那些方面的东西,要什么连接线?   我有空问问做电子的老大。

网友:
http://www.multiwiicopter.com/pages/multiwiicopter-wiki

据说把国内ip墙了。。。找个代理去吧

懂英文最好

不懂英文看图

网友:
报销多少钱的四轴钱?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c12f4fdfd15abe23482f4db3.html

按说明书一步步做吧,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辛苦的回复。。GUI??  不懂那些方面的东西,要什么连接线?   我有空问问做电子的老大。

GUI就是用数据线或者无线数传之类的连接电脑..配置mwc一些模式和查看状态的那个软件..叫MultiWiiConf那个

网友:
这么爽  还给报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您的接收机放在哪里的?我跟飞控一起放在最上面,图片过两天发,手机数据线忘带了

接收机随便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您的接收机放在哪里的?我跟飞控一起放在最上面,图片过两天发,手机数据线忘带了

要看什么接收器,2.4G的随便,FM接收器天线要远离金属物体

网友:
把你的板子,和你的程序 conf.h 发上来。我可以帮你。
如果是mwc

网友:
可以加我QQ。121050581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明天准备炸鸡了,炸完再说吧。。。呜呜,两次间隔十五秒?真是岂有此理

网友:
用兔子。。或者类似的商品飞控。。MWC这些开源的玩意折腾得很。。没有飞控基础的很难调稳。。。

网友:
这价钱就这样了,换1400块的NAZA,以上问题全部解决

网友:
1400块就能搞定,便宜得298也能搞定

网友G(2013-05-12):
我的也是WMC的飞控 2.2的固件!
现在用的机身是X240的 A1510电机,也没调好!飞到1M左右,机身抖动 乱跳!
感觉打遥控器要干 四轴的姿态反应好慢 不知道怎么回事!
PID值不知道到那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