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虾们讨教775马达相关知识!

楼主(2012-11-05):
请问各位大虾!这个马达要用什么电调?可以上什么尺寸的桨呀?
                      O(∩_∩)O谢谢!!!!

网友A:
老古董啊,换无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啊,换无刷吧

不懂?请教下!

网友:
够大够分量我喜欢    还是无刷吧     有刷不了解

楼主:
顶上来!顶上来!顶上来!

楼主:
那位大虾能告诉我可以上什么尺寸的桨呀?

网友B:
什么船型呀,何种配置呀?
你这样问,等于,1.5升发动机,能跑多快一样~
我们哪知道你用在轿车上,还是卡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船型呀,何种配置呀?
你这样问,等于,1.5升发动机,能跑多快一样~
我们哪知道你用在轿车上,还是卡 ...

我是菜鸟!没有经验,希望指教。
想用在斯普林格顶推拖轮
12v电压3S电池
320A双向电调

楼主:
我是菜鸟!没有经验,希望指教。
想用在斯普林格顶推拖轮
12v电压3S电池
320A双向电调

网友:
双驱?
440桨肯定没问题,可以考虑再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没有经验,希望指教。
想用在斯普林格顶推拖轮
12v电压3S电池

可以用50-55直径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