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5尾电机齿轮磨损,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11-05):
今晚玩的时候飞机终于无限自旋了,知道尾电齿轮寿命到了,回家拆开一看,果然,平了,不知道哪里有卖尾电机齿轮的?能否拆下来?有图有真相

网友:
呵呵  太恐怖了!!!

网友A:
你肯定加润滑油了吧,加了后很容易出现铜齿磨损的情况。给齿轮加润滑油不仅没用,反而使铜齿损耗快10倍以上。只有给轴加润滑油才有用。

网友:
正常的铜齿飞1000电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上的都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加润滑油了吧,加了后很容易出现铜齿磨损的情况。给齿轮加润滑油不仅没用,反而使铜齿损耗快10倍以上 ...

对啊对啊,加了润滑油,后悔无比啊!现在不知道有没有铜齿卖的,还是说要连电机一起买回来了

网友B:
你的电机飞多长时间了?或者说大概飞了多少块/多少次电池?

齿轮磨损到这种程度,估计电机也快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飞多长时间了?或者说大概飞了多少块/多少次电池?

齿轮磨损到这种程度,估计电机也快不行了。。 ...

可能15-20个电了,都是一个一个电的飞,没有连续几块电飞过~要是寿命差不多了就直接去买尾电机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15-20个电了,都是一个一个电的飞,没有连续几块电飞过~要是寿命差不多了就直接去买尾电机好了

20个电成这个样子.....我还真是有点不敢相信....

要看电机的寿命,最直观的还是拆开后盖检查,但拆开很容易把炭刷弄掉,不建议。

另外一种,你把尾电机拆下来,把370主电机电源拔掉,开启右门,观察尾电机空转,
从小孔中目视尾电机转动时电火花情况,如果火花特别明显,发热特别快,那很快就不行了。
不过这个方法不准确,得有对比才好判断。

要简单,直接买尾电机更换了,不过我们支持折腾!呵呵!拆齿轮需要专用工具,尤其这么小的齿轮。。。。

网友B:
怎么看我都不相信电机坏掉之前齿轮能磨损成这样,但同时我也想到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把尾箱(包含白色那个减速齿轮、轴里面还有白色的垫圈)整套更换!你这个肯定是两个齿轮的间隙有问题!
如果不想更换,检查固定尾电机的那两个小螺丝(最小的那两颗),检查固定电机的那两个孔是否正常。

我之前也加油,但不至于磨损到这种程度,而且20电也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我都不相信电机坏掉之前齿轮能磨损成这样,但同时我也想到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把尾箱(包含白色那 ...

铜齿好像是拆不下来,至少很难拆,刚刚用螺丝刀撬了一下,纹丝不动,等明天用钳子拔一下试试了

关于白色齿轮问题,应该是有间隙,或者就是因为间隙过大造成的,我玩飞机的地方比较恶劣,沙地上,刚好又手痒往里面加了油,造成一下子就变的黑黑的,导致铜齿磨损过快,有准备铜齿先买几个,尾巴买一整个回来,新铜齿要还磨损的话就直接换掉尾巴了,不然两下又挂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齿好像是拆不下来,至少很难拆,刚刚用螺丝刀撬了一下,纹丝不动,等明天用钳子拔一下试试了

关于白 ...

如果你要拔下尾电机齿轮,而且尾电机还要继续使用,那我只有一个建议,去买拔齿器,注意尺寸还要和齿轮、电机轴直径吻合。
只有这个工具可以稍微容易一点,且无损的把齿轮拔下来,正确操作也不会让电机轴弯曲。。。。

不过这个专业工具可不算便宜,找到好用的也PM我一下;
我上次买到的廉价的不能用,尺寸相差太多了,问了几家都没有这么小的;
我买过个便宜的最小的那种,打算试试,连450级别的大电机齿轮都难拔,小的直接无能为力。

钳子我强烈建议不要尝试了,肯定是可以拔下来的,稍微用点力,但拔下来多半电机轴已经弯曲,不管弯曲度有多大,那就意味着电机报废了。
钳子我用过,图片就不好意思上了,肯定是报废了,电机轴也弯了。

如果你的齿轮间隙较大,那就放弃了,这个影响很大的。
要是更换上新的整套,而你的那里沙子较多,那就不能上润滑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拔下微电机齿轮,而且尾电机还要继续使用,那我只有一个建议,去买拔齿器,注意尺寸还要和齿轮、 ...

大哥还没睡啊,天要亮了哈~~

想用杠杆原理把铜齿给撬出来,效果可能会比钳子的好,明天先试试看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还没睡啊,天要亮了哈~~

想用杠杆原理把铜齿给撬出来,效果可能会比钳子的好,明天先试试看哈~

这个别试,我就是这么拔的,配合钳子,很容易拔出来,但尾电机轴很细,一撬就弯了,报废了。。。。

如果你真想拔,找拔齿器。。。。找到PM我一份。

PS:如果你是机床方面的技术能手,那倒是可以忽略我的建议,如果只是热心,那真只有拔齿器,而且那个也要使用得当,不然也会坏。
我在南方,天亮还早呢,呵呵,不过也差不多了。正在组装山寨翼龙中,配件不全啊,难。。。。明天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别试,我就是这么拔的,配合钳子,很容易拔出来,但尾电机轴很细,一撬就弯了,报废了。。。。

...

玩模型重在过程,结果并不重要啊,要是模型都是现成的,我估计没两天就不玩了,一点乐趣都没有,闪人睡觉哈,明天要上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玩模型重在过程,结果并不重要啊,要是模型都是现成的,我估计没两天就不玩了,一点乐趣都没有,闪人睡觉 ...

好吧,我也赞成。。。。不过。。。。

刚刚测量了一下,尾电机的轴直径1.00mm(游标卡尺读数0.98mm),找拔齿器的时候可参考。

我刚才又去找了一次,某家的拔齿器貌似有合适的,但。。。。。¥75不含邮
华科尔的那套¥65左右包邮,但只有0.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也赞成。。。。不过。。。。

刚刚测量了一下,尾电机的轴直径1.00mm(游标卡尺读数0.98mm), ...

舍不得那钱,嘿嘿,我想把铜齿固定卡住,然后从两边撬电机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舍不得那钱,嘿嘿,我想把铜齿固定卡住,然后从两边撬电机看看行不行

这个行不行我不好说,反正我这么做拔出来后电机轴弯了;

如果你撬电机,即使电机轴不弯曲,电机轴也可能会从转子中拔出来,被拔出来的不一定是齿轮。。。

拔齿器是夹住齿轮(准确说是支撑住齿轮),然后用顶针把电机轴顶出去(利用螺旋千斤顶原理),只有这个方法可以保证无损,其他方法行不行得看你技术,反正我的几次尝试都失败了。

网友:
另外你装齿轮的时候有个问题,必须拆开电机,单独顶住电机轴另外一面。。。。不然电刷那头会被顶坏。

对了,想起一个问题来,你空转你的尾电机(把370主电机电源拔了,注意安全),检查看看,现在的尾电机轴承是否弯曲,电机轴弯曲也会导致你的齿轮严重磨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