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步进电机24V,8000转。

楼主(2012-11-05):
今天到了一块接口板测试了一下电机,居然可以到8000转。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cxMzU3NzQ4==.html

楼主:
转速高,但没什么意义。

网友:
请指教:哪里看到8000转?

楼主:
如图看得到的

网友A:
前两天一直看你上没上线,以为你真的去度假了。还好,回来报道了。

网友:
是什么驱动器、什么接口板?

网友:
不会是MACH没设置好 然后就来了个8000吧

网友:
8000转?你发送了多少脉冲

网友B:
应该是进给速度吧,8000MM/分钟,就是一分钟能移动8米,不是转速

网友C:
厉害!不过根据经验应该没有8000,大概估计6--7千转的样子。经过很多实践,24V上8000转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不是没有可能,上6000转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点。另外转速高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意义大大的,只是你还没有应用到这步。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上个光耦反馈测试一下,看看实际转速是多少。哪天我抽空把我的整体系统再完善一下,再试试看一万转。

网友:
好的驱动空转5,6000转没问题

楼主:
手机上网,晚上一一回复。今天玩大机去了。

网友:
8000转 ,感觉好像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上网,晚上一一回复。今天玩大机去了。

晒晒你的接口板和驱动啊,,,,,,,,,,,,,,,,谢谢了

网友D:
照楼主的图片来看是8000单位/分钟,如果MACH3单位设置为毫米的话,就是X/Y/Z轴移动速度8000mm/分钟,如果MACH3设置的丝杆的螺距是1mm的话,确实步进电机有8000转/分钟

网友:
关注接口板和驱动板。

楼主:
接口板是淘宝货,知道的一看应该就知道了,不好说是哪家,免得广告。驱动是以前做项目剩下的深圳某小公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一直看你上没上线,以为你真的去度假了。还好,回来报道了。

还好删除的快啊,要不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现在还后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不过根据经验应该没有8000,大概估计6--7千转的样子。经过很多实践,24V上8000转的可 ...

是的,后来想想,应该是没有那么高转速。但听声音也不低了,懒得搞测速。还有就是请教一下,步进电机高转速的话有什么作用?做主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光电转速计,直接测电机轴的转速,这样最直观,让任何怀疑者闭嘴。

用2只测速装置一起自我验证,更加 ...

懒的搞测试了。高速还没有想到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进给速度吧,8000MM/分钟,就是一分钟能移动8米,不是转速

应该是你说的是对的。我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楼主的图片来看是8000单位/分钟,如果MACH3单位设置为毫米的话,就是X/Y/Z轴移动速度8000mm/分钟,如果MA ...

是这个单位,我搞错了。但听电机转动的声音,速度也不会低。

网友:
声音开飞机,这个转速不低,驱动吧错啊,呵呵,速度快做主轴可能不行,高速力矩小,

楼主:
是的,驱动记得是350元一个.

网友F:
也发个57电机 转速7000+

光电测试,绝无虚假

驱动更是便宜,68元而已,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也发个57电机 转速7000+

光电测试,绝无虚假

这个什么测速原理

网友:
随便玩的,上7000+ 是有难度,但是不是可能,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什么测速原理

专用激光转速测量表

楼主:
楼上的声音跟可怕。厉害。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声音跟可怕。厉害。

高转速的声音,正常了

不用大惊小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转速的声音,正常了

不用大惊小怪的

高转速有啸叫声是正常,只是这种步进电机低速轴承怕承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转速有啸叫声是正常,只是这种步进电机低速轴承怕承受不了。

一般其情况,没有人这么用,

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D:
其实大家想用步进上高速,主要是想用来做主轴电机,可以解决低速力矩不够的问题,还可以准确定位,还可以刹车,这样自动换刀也可以解决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大家想用步进上高速,主要是想用来做主轴电机,可以解决低速力矩不够的问题,还可以准确定位,还可以刹 ...

其实我觉得高速雕刻没啥意义,低速够力铣才是首选。要知道雕和铣是区别很大的(做机械零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高速雕刻没啥意义,低速够力铣才是首选。要知道雕和铣是区别很大的(做机械零件)。

如果是要加工曲面的话雕就有优势了,除非对曲面光洁度没任何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要加工曲面的话雕就有优势了,除非对曲面光洁度没任何要求

机械零件有曲面的不多的。模具行业倒是很多。机械零件能平面达到功能的就不会用曲面或者异型面。

网友:
只有高转速同时也有力矩才有用,如果很容易就出现掉步就没有实用意义,特别是加工过程,容不得有一次掉步,一有掉步加工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