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航拍,超视距飞行里面的人用了几个相机,求老鸟解释

楼主(2012-11-05):
超视距飞行里面,都是看着视频飞的大家都知道,但是一个纠结的问题正纠结着我
你们用的是几个相机,我知道牛人用的狗2,那个支持一边录制,一边输出,
但是很多挂  单反的  ,请问各位你们是挂了几个视频采集设备(一个用作FPV飞行,一个专门负责拍摄)
求解释,求解释

网友:
都带实事输出视频的,机器自己在录,视频也是输出到图传的。

网友A:
狗2视频输出有延迟,高速飞行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2视频输出有延迟,高速飞行不适用。

据说狗3的传输速度是狗2的两倍,
但是你们图传发射的视屏信号时狗的,还是单反的啊

网友:
多配一个摄像头给飞手用就可以了,全机连相机也没几个镜头,就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狗3的传输速度是狗2的两倍,
但是你们图传发射的视屏信号时狗的,还是单反的啊

狗3好像没有AV输出,只有高清,一般图传都是单独配一个摄像头,对延时无要求的倒是可以凑合用相机的输出。

网友:
嗯 两个 一个飞行摄像头 一个相机

网友:
HDMI接口:支持
视频接口:AV接口

网友:
个人理解,一个两个都行如果你不太在乎重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