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蓝牙模块可以同时服务于V8和ZYX

楼主(2012-11-05):
前几天辣椒同志的关于V8可以使用蓝牙模块的文章让很多模友手中拥有了蓝牙模块,那么对于同时还有ZYX的朋友能否让一个蓝牙模块同时服务于V8和ZYX呢?
经过测试完全可以,这里唯一需要说明的就是线序的问题,相信拥有zyx 的朋友手中肯定有原来的 USB的设置模块,这里需要对原来USB设置模块的哪个线的线序做一下小小的调整

很多TX说我说的不够清楚好吧 我再来相信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图是ZYX的线序

下面这个是如果用原来ZYX的USB线改的话对应的线序

网友:
前一阵我就试过,结果飞跃做的没按标准,居然红线是地,我没测就接蓝牙上了,结果烧了一个蓝牙模块,郁闷

网友:
做两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透明数传的,具体线序有啥区别你也没说清楚啊,楼主不够专业

网友: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网友:
楼主说了等于没说,啥也没说清

网友:
楼主上详细解说。

网友A:
麻烦LZ画一个飞跃蓝牙接到V8的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LZ画一个飞跃蓝牙接到V8的接线图。。。

这个是飞跃蓝牙的线序图  相信您能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飞跃蓝牙的线序图  相信您能看明白

哈哈,十分感谢。。。

网友:
哦了,早这么说早就明白了

网友:
这线咋弄出来呢。。

网友B:
是辣椒同学,这年头叫“同志”不太好听吧。

网友:
哈哈,省了小姨子的蓝牙,谢谢分享!

网友:
加几个字还是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辣椒同学,这年头叫“同志”不太好听吧。

这年头 “同学”也难说呀

网友:
按照楼主的接线图,我蓝牙配对后闪的红灯就灭了,过了一会儿就失去连接了,后来把TX和RX两根线对调了一下,配对连接后,红灯常亮,不过依然读不出小姨子的配置
顺便请问楼主,小姨子用蓝牙连接,里面的版本也得3.0吗?我一直还没升级过,好像还是2.0还是2.5

网友A:
按LZ的线序将飞越的蓝牙接到K8上,蓝牙模块灯都不亮,手机也收不到,郁闷。。。

网友C:
请问,飞越的蓝牙改完线序后,能用在V8上吗?

网友D(2012-12-28):
蓝牙连接

网友E:
请问 有用这个蓝牙模块玉手机配对失败的吗?

网友F(2013-02-04):
请问ZYX的蓝牙模块能用在VBAR上吗?

网友G:
网上卖的蓝牙模块的信号线有接线图的啊,只要分清rx、tx和电源正负就行了,不要死记硬背

网友H:
没有v8只有zyx的路过。

网友I:
请问ZYX的蓝牙模块能用在mwc上吗?

网友J(2013-08-27):
飞越zyx的蓝牙怎么改成v8的蓝牙?黄8能用不?

网友K:
都是一个串口而已,看清楚模块定义,注意波特率

网友K:
不用担心波特率,一般默认值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