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花式飞行队出品-【外场实时电流电压监测器】(让你清楚查看电流的小玩意)

楼主(2012-11-05):
最近本来哥是一直在弄电站的,本想弄出来发个帖子,一鸣惊人。结果不料半途遇到本地一个飞航模的脑残sb,在论坛喷水,影响了心情,电站的事情就暂时放一边了。偷空做了这个玩意,有喜欢的tx可以也自己diy一个很简单。

“本外场实时电流电压监测器由重庆花式飞行队荣誉出品欢迎山寨diy”

---------------------------------------------------------------------------------------------------------------------------------------------------------------------------
            (持续更新)

正式推出 “外场实时电流电压监测器”,
该 “外场实时电流电压监测器”为散件。需要自己动组装,无技术含量。
由三部份组成
1:电压表头
2:电流表头
3:分流器
将这三个东西的链接起来,再串联到电池与电调之间就行了。为了美观自己可以用手边的盒子做一个外盒壳封装好。
功能如下:
1,可以实时查看工作电流。对自己的电机和电调做到心中有数。在选配电调时也可以自己心里有底。。
2,工作电流不再听别人忽悠,自己实测真实结果。。
3,实时查看地面推油时电池电压,根据电压降的大小,可判断出电池质量的好坏,判断C值足不足。不再受厂家忽悠
4,电压范围3-48V 电流范围0-100A。实际用途多,降用到航模上,也可用到很多地方。
5,测电流精确度可秒300元以下的万用表,接触方式和使用方式也比万用表方便多了。万用钳表测直流无论多贵的表,都是非接触式,都是不稳定的。只有串测电流是工业应用中最可靠的试。万用笔表因为表笔的原因接触点电阻也大,所以测大电流时也不可能有多精确。
功能表述由重庆花式飞行队@万元户(论坛ID:比笨我是冠军)提供,谢谢
闲话不多少,先上图。
随后上制作图和线路图。

第一次通电很激动啊。

仔细看看。

网友:
支持!不过还是希望看看电站的制作帖子~~

网友:
你应该上个涵道的电流检测图。更有说服力。不再盲目迷信厂家的电机数据。自己实测数据来选配电调。可做到心中有数。

普通无刷KV选配桨时,也可以用电流来说话。。。这个比钳表要精确。。串测式肯定比感应式精确。

网友:
这个叫啥出品啊。就是个小东西。任何玩家买套件一焊线就出来的东西。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只是给大家提供个信息,淘宝上有这么个东西。可以自己去买。。。。电瓶车,电动车也有得着这东西。。。不再使用万用表

网友:
支持,坐等制作图和线路图。

网友:
就淘宝上买一个双显表头,或者买分开的电压电流表头也行。再买个100A分流器。。就这样接就行了。

或者问卖家也行

虽然串了个分流器,但不会影响到电路的工作。分流器是75MV标准的。100A以下一点没有发热。压降也是按毫伏计算。完全不会影响。可以用到任何想用的地方

楼主:
欢迎大家加企鹅qun交流  236279245
楼上贴出的线路图,请大家照图施工便是了

主角上场,就这三个物件。
我准备用乐扣乐扣盒子来做外壳。
电流电压二合一表头
分流器。

网友A:
楼主,你浪费了一个很好的乐扣乐扣啊~~~早知道做个木盒子和你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浪费了一个很好的乐扣乐扣啊~~~早知道做个木盒子和你换

哇哈哈,我在弄个糖盒给你换过来~

网友:
真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哈。

万用表测量电流通常量程不够(10A MAX)……
钳流表测量直流电流投资太高,并且也为感应式测量,误差较大……

分流器的出现的确提供了一个很有效的解决方案。
玩电动的模友们推荐拥有的仪表。
自己也制作了一个,接下来上图解说:

利用商品电显的包装盒子改造而成

接口处使用了1CM宽的纤维胶带缠了一圈

平时不使用时可以将T插对接,以节约空间

背面插入了DIY的铭牌,简单介绍了使用方法与技术参数

商品电显与电压表头同时测量对比

充电器电压检测与电压表头检测对比

充单块3S电池,设置充电电流为1A,电流表读数也为1A。

充两块3S电池,设置充电电流为1A,电流表读数也为2A。
4.2V x 6S * 1A = 25.2A(总功率)
25.2A / 12.5V  = 2.0A

单块3S以4A的电流充电

单块3S以8A的电流充电

双块3S以3A的电流充电

双块3S以6A的电流充电

网友:
串测式肯定比感应式精确

网友:
不錯的小玩意啊!

网友:
这个上过初中的都知道。

网友:
这个要是能有个记录功能就好了,毕竟飞起来看不到了……

网友:
买个功率计都有了,还有其它功能。

网友:
这个比钳表要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