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工具 求解

楼主(2012-11-05):
有哪位DS能出来讲解一下功能及使用方法,此物经常出现在宣传瑞士制表业的广告图片中........

网友:
装表针用的
俺从来不用这种东西,嫌烦,也不会用。

网友:
好像是手捻?说的不一定对

网友:
看着像钟表冲子,也不知道如何使用,淘宝上一套进口的要4800元

网友:
楼上说得对,是修理钟表的冲子,拆装表里齿轮和齿轮轴用的。这个是拆装钟表的,手表用的比这个要精细的多,用好几十个不同规格的小冲子。我以前用过瑞士的,像工艺品一样。

网友:
这不是钟表冲子,是新人玩表兄说的,就是装表针的!而且还是高级货呢!

网友:
看着很精密的样子,一般人用不上吧。

网友:
高级玩意啊,还多工位的.........

网友:
是不是可夹3把铣刀用......

网友:
大东东是用来安装表不同齿轮轴的,实际上就是个压入器。小东东是个多用途手柄,可换装改锥、钻头、冲头等等

网友:
装针的,关键精准,能装平,对准。

网友:
看结构绝对不是装指针用的。看看底座上的孔,表芯底面哪有与之配合对中的东西?

网友:
下面的孔是装尼龙垫片的,很贵的表那可能直接放下面啊,中间一定有各种大小的尼龙垫片

网友(2012-12-31):
刚开始做这行用这东西装针,现在懒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