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没法了~!请教各位四轴飞行器云台!

楼主(2012-11-06):
XA650到底用哪种云台最合适??!需要挂NEX5N    试用了6种云台了老是不行  要不就是高频 要不就是舵机根不上   跪求各位前辈 推荐云台  谢谢为上!

网友:
z15  试了吗   感觉这个云台稳

网友:
楼上的高,,

网友:
Z15.妥妥的,果断的。

网友:
X-CAM试试,效果等同XA

网友:
X650带Z15,亏你们想的出来

楼主:
不带这样开玩笑的哈!   不懂的 不推荐的 可以打酱油 没必要占位置

网友:
只要结构差不多 哪款云台调整好 都可以!

网友:
舵机云台就别折腾了,浪费时间,浪费钱,全都是坑爹没商量啊!等步进的吧......

网友:
云台这东西认生,你不花心思折腾琢磨,Z15一样果冻!

网友:
舵机版的都差不多,找一个合适的云台用数码舵机。调的再好也摆脱不了后期增稳。要面对这个事实

网友:
斯坦尼康啊,效果不错!

网友:
一句精华     不用云台最合适

网友(2012-12-09):
楼主有米,试了这么多。

网友A:
本人长期使用XA650进行航拍。这里给你提几点思路供你参考。

1. 航拍质量由多种设备综合性能表现+后期处理能力决定。
2. 云台只是多种设备中的其中一员,把质量的提高依附于单一设备,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现实的。
3. 要想获得好的XA650航拍效果需要:
  a. 解决高频震动问题,这是果冻的根源,有果冻,连后期增稳也帮不了你;果冻来源于震动,震动来源于电机和桨。我想我已经说得相当具体一了。
  b. 解决低频抖动的问题,有抖动,现在的基于舵机的云台是修正不了的,就算是Z15对于某些剧烈的抖动也修正不了。哪些情况是无法避免的:
      a1. 小飞器遇到风
      a2. 小飞行器高速航行
      a3. 小飞行器降落
      以上三种情况,不能避免抖动,所以请不要在这个方向上花时间折腾,无解!
      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换更大型的飞行器。
   c. 选择好的驱动舵机和云台结构。对于XA650来讲,用舵机驱动是最现实的解决方法,舵机轻,虽然不完美,但却是可行的,也是不得不选的。
     云台结构是什么,就是要能够与飞控进行好的配合,减速比最好可调节,各轴向的控制细腻有效。

总结:要想用XA650+舵机云台进行航拍,难度比想象中要大,但只要解决好各方面问题,也能出效果。
我们用XA650+舵机云台(型号大概已经无人不知,存在争议是好事,我不怕面对你们提出的各种质疑),拍摄了大量航拍视频,是以实践证明这种方案是真正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长期使用XA650进行航拍。这里给你提几点思路供你参考。

1. 航拍质量由多种设备综合性能表现+后期处理 ...

网友:
我准备开始尝试斯坦尼康机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长期使用XA650进行航拍。这里给你提几点思路供你参考。

1. 航拍质量由多种设备综合性能表现+后期处理 ...

分析得正确  LZ先好好排除震动源吧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确实,不消除震动再好的云台也是白搭。

网友:
东西不好确实得淘汰掉。 不过前提是得理解这东西, 不要盲目的 更换设备, 得充分积攒经验以后, 要是理论东西,没弄好, 换在好的云台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都是浪费。

网友B:
蜻蜓说的很有道理。一定要做好减震,我现在在折腾那个XA的云台,有空楼主交流一下!

网友C:
无法了 ~!已经上了 Z15 6轴 不过不是S800 价格便宜很多 但是效果一点也不差

网友D:
650的选择不多,想达到Z15的效果基本没可能,没风的时候凑合飞吧,有点果冻和晃动非常正常.

网友E:
X650还是带狗玩玩算了。

网友F:
建议您试试小斯系统,应该能满足您的要求。。请看我的帖子

网友G:
用xa650拍东西最大的敌人就是振动...不能够长期的

网友H(2013-01-15):
震动?都是解决那些地方震动呢

网友I:
学习了,正在纠结X600的震动...

网友E:
NEX 5N,要么小斯,要么Z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