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选择的求教

楼主(2012-11-06):
330四轴,8寸浆,2200mAH20c电池(约3-40次充放),KK飞控,起飞重量880g左右。
一直视线高度飞,基本大动作无炸,
今天想做3D翻,
开始就拉高翻,第一次没成功,
救回后第二次拉高时结果电池报警,
一个电机直接停转,4米左右摔下,砸断一条腿。
下来后测电池每片都在4.11V以上,
估计是拉高放电能力不足,电调保护停的机。

请教,做大动作的一般选用多大C值呢
上面也没底啊,45C,60C的都有,比较合理的如何选

网友:
我也有同樣的問題..............................................

网友:
只能说C数越大越好……

网友:
同样的问题困扰我很久,炸鸡3次,现在用的30C的还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电调啊电调。。出场固件有低压保护鸡肋了哇

网友:
我电调在经历了一次欠压坠机后,已经把电调的设置电池类型选择,从锂电池--》镍镉

楼主:
高C值是没底啊,合理是多少呢

网友A:
每个电调的低电压保护模式是否一致?一个电机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调的低电压保护模式是否一致?一个电机停转?

被你这样一说还真没仔细想过,
不过暴拉起时电池报警,接着一浆停转,4,5米处掉下来
有收油门,但绝对没有到底,而且兔子没有10%保护的,不到底不会停转的
其他原因还真想不出来

网友:
问题在于电调。。。不是电池

电池报警不代表没电。。。只是大电流降压

然后因为低压。。电调阻断

然后就悲剧了

省钱的王道是电调刷自制固件。。。只留校准

懒人的办法是买大c电池

买的c数大概是你最大可能电流的两倍。。。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性能不行。这个级别的选30C很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这样一说还真没仔细想过,
不过暴拉起时电池报警,接着一浆停转,4,5米处掉下来
有收油门,但绝对 ...

估计就是这个原因,停转的电机设置的可能是低电压关闭输出!如果是电池问题不会是一个电机停转,而是飞着没力气,再掉下来!

网友:
小鸡30C是有必要的,具体看你机器的续航,一般要爆力选实际续航C数的5倍比较合合适,正常动作可以选4倍
3Kg以上大机,-1倍的话也能用,这样飞下来你电池也不会怎么热,有利于电池寿命
改电调是也能飞,但还是属于负载过重,电池寿命会比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