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浆平衡的请教

楼主(2012-11-06):
一直飞KK的,对于震动不太关心,
最近在组6轴,想赶赶时髦,搞航拍
结果抖得不行,

首先关于浆:
我能做的就是静平衡,
但是都是廉价浆,浆与轴之间还有零点几的间隙啊,好象静平衡也是白做的啊。
大家所说的动平衡是如何做的,论坛里说的都太笼统,也没有调整的方法
有没有直观简单的方法,

关于电机
也是个动平衡的问题,有人都知道哪个电机动平衡不好
怎么做到的啊,怎么调整

还是最简单的买好的
但好的浆好象有点眉目,那个APC浆可以信任
电机呢,好像靠谱还真没有,

当然机架也是个问题,这个可以加固解决

网友:
桨么~搞个子弹头配桨就是了,桨一般会有桨套的,问好子弹头尺寸就行

抖有很多种原因的,机架刚度不够的话,再好的桨和电机也没用;飞行中晃动的话,飞控板没放水平

动平衡是桨的事……电机只要空转时,轴是不是笔直的就行了……

动平衡么~如果像我这样没钱的一般在水中做,就是桨中心挂重物,一定要最中心,然后两边的桨叶涂上不同的不易溶解的染料,放玻璃水箱,桨沉到底前是旋转沉下去的,这时你可以看染料的线,如果是平行的那就动平衡OK,如果是有差距的或者是翻转的~也没法子,毕竟不是可调角度的桨……

网友:
学习了 我也计划上6轴

网友:
浆和子弹头的配合间隙楼主自己加工几只铝圈就搞定

楼主:
就这些吗,也就是要买好浆好电机咯

网友:
没那么多说的 我用很廉价的那种桨 静平衡用纤维胶布调 类似于调直机的那种
你说的桨套和轴有缝隙 可以在轴上缠一圈胶布就行 完美咬合
电机的动平衡自己做不了 只能返厂做 那个设备听说很昂贵

网友:
我的子弹头就是有点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