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TW魔友的02S舵机换金属齿轮

楼主(2012-11-06):
拆的就是这款舵机

拆开后
对比
对比
齿轮对比
安装后
侧面
正面

安装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应该换三个之后重量会增加,但是对方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字,希望能帮助飞02s的魔友,转发过来

网友:
牛啊  无敌金属齿  一定要顶  但是这金属齿  tb有吗?

网友:
不扫齿就烧电机或者电路板了,,做塑料齿难道不是为了保护更贵重的舵机部件吗

网友:
刚找了一下 好像没有  唉

网友:
这么合适?不会是定做的吧?

网友A:
这么高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划算?

这个应该是为了已经改造2S动力的人准备的

网友:
机械齿 全金属狂潮

网友:
买蓝x那个金属齿,好像是19元一套,跟上面的一样通用,小齿是一模一样,就是输出轴比原装的长一点,有点卡,要修一下才不卡

网友:
升级我要发升级我要发贴

网友(2013-04-04):
副厂齿就3元,有必要搞成这样吗

网友:
新人报道! 学习学习, 望各位模友多多帮助

网友:
塑料齿难道不是为了保护更贵重的舵机部件吗

网友(2013-06-04):
都是手艺人啊。。

网友(2013-09-20):
为什么不直接换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