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画面不全屏问题

楼主(2012-11-06):
使用过山狗的前辈请指教,录像时画面不是全屏,但照相时是全屏,想要录像时也是全屏,如何设置。

网友:
没有看懂,是广角的原因吗

网友:
分辨率问题吧

网友:
NTSC制式是比PAL制式要短一截。。如果能换成PAL,就是全屏的!
这个是显示器的问题,好的显示器会采用拉升的方法吧NTSC拉成全屏。
简易的办法,就是只显示部分内容,多见于液晶显示器。

网友:
可能要用4:3的,16:9貌似就是这情况

网友:
应该是不同模式下,输出视频信号比例的问题。
要么显示器支持拉伸,压扁画面变形来解决,要么只能等厂家做新固件了。。。

网友:
地板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