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12-11-06):
昨天维护小车,中途犯了个地级错误,把一个锥度梢子打反了,现在是进退不得,疯了,哪位DX给出个主意啊,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是通孔吗?反方向打出来不行么?

如果是盲孔,有电焊机的话,拿根内六角扳手焊住露外面的,慢慢转几下拔出来吧。

网友:
用样冲在正中间打个点,用手电钻钻孔到不碰锥孔最大,锥销成了薄管就不紧了,再在小头向大头顶(铜杆轻敲)

网友:
说错了,你已经装反了,怎么进就怎么出吧,考研手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通孔吗?反方向打出来不行么?

如果是盲孔,有电焊机的话,拿根内六角扳手焊住露外面的,慢慢转几下 ...

关键就是我白痴的还拿钳子用了下劲,所以小的那头已经变形了,所以反方向几乎不可能打出来

网友:
如果那个小头还有露出来,就把露出来的小头想办法扳个合适的牙比如说小头有5mm,就扳个M5的牙,扳好牙下面垫上适当厚的垫片用螺母慢慢转把销子拔出来。

网友:
话说这样的事我也办过
直接手电钻打透了

网友B:
用手电钻打通它,卸掉它的张力。注意要有点准,尽量不伤到床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电钻打通它,卸掉它的张力。注意要有点准,尽量不伤到床体。

关键他的直径很小,应该是最多不超过3毫米,手电钻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电火花??顺便把这个也练成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磨平换个地方再打个销子吧

网友:
想拿下来,地方能否扩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他的直径很小,应该是最多不超过3毫米,手电钻表示压力很大

找根比孔稍小的麻花钻,掰断只要柄部,磨平,拿它做冲子反方向插孔里打,

只要是通孔没可能打不出来的。

网友C:
你真是粗心大意啊,3#锥销直径很小,大点的还可以钻通来搞,但很容易伤着主轴!稳妥点看能不能电火花,一般一根断丝锥10元,你这个是销子,就给30元吧 ,呵呵呵

网友:
这种错误也犯 哈哈 还接个棒子上 直接拧出来 很好办

网友:
打个深孔,插个电铬铁内热的芯进去加热个把小时然后冲出来!!或者打个大点的孔穿个螺丝进去架空跟个拉马似的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是粗心大意啊,3#锥销直径很小,大点的还可以钻通来搞,但很容易伤着主轴!稳妥点看能不能电火花,一般 ...

直接想把自己抽一巴掌,玩了这么久了居然犯这种错。

网友:
真笨,锉平了在别处重新做一个锥孔不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