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如何拆卸7016主轴轴承。

楼主(2012-11-06):
主轴已经分解,但轴承外圈嵌在主轴定子里,怎样能掏出来啊?其中一个圆锥滚子轴承如果有点磨损是否紧紧就可以不用换了?另一轴承个我也叫不上名字,外圈内经一面大一面小,已经散开,是否必须换了?说的不专业,别见笑,帮帮忙!

网友:
7016啥牌子啊?上图看看  想入铣了。。。

楼主:
西湖的,现在脏兮兮的拆了一堆,想趁老婆回来前装好啊。帮帮忙吧。

楼主:
还想请教换主轴塔轮的轴承时,拆卸是先用拉马拆塔轮还是先把塔轮低端轴承的弹簧卡拿掉?那个弹簧卡要从洞洞里拿,没有专用工具不好下手啊。

楼主:
用两把螺丝刀把轴承给别出来了。

网友A:
就剩主轴套了那你从另一头伸进去一根铁棒不就顶出来了么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剩主轴套了那你从另一头伸进去一根铁棒不就顶出来了么大哥

眼比轴承外圈小得多。碰不到啊。

网友A:
只剩外圈在里面就不好弄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试试上床给加工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剩外圈在里面就不好弄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试试上床给加工掉

已经用两把螺丝刀给别出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