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naza 炸了盘机,感觉naza不稳定呀!

楼主(2012-11-06):
新手飞半个月,也飞了5-60个起落了,没有这么惨过炸过机,两条机臂,两个浆片,今早飞头两块电池时就发现向右自旋时,姿态模式和gps模式,f550都会突然向右猛冲2米,并下降高度,大约50%机率,勉强几次控制住,一直小心控制着,心想飞完第三块电池回家检查,第三块电池电量报警后,迅速拉完降落,并小心调整方向,离地大约1米时,往右轻打方向,自旋,f550突然吃了药样,向我猛冲过来,离我只有两米,吓得我只有推点油门,从我头顶上飞过,猛撞在身上墙壁。唉………………
昨天才升级了主控程序,校对过gps,检查了imu, 也不知是啥原因,是电机磨损不给力,还是naza不稳定?
盼高手告诉我如何排查………………

网友:
楼主先把遥控器放好,这样对摇杆不好的,炸鸡原因不懂,帮顶了

网友:
严重同情,,,,,

网友:
假想,
天气不好GPS数据突然变化

网友:
断脚了呀,楼主悲剧了

网友:
炸鸡的心情大家都懂的

网友:
电流不稳定

网友:
尽快查明原因

网友A:
压降太快,各电机的功率输出不稳定了,自旋可能是某个电机转速降低, 你这种现象是压降太快的原因。 不知道楼主用的啥电池?这个不是飞控的原因,不要把一切都归罪于飞控 ,毕竟飞控起到的只是一种辅助作用。

网友:
用的什么遥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降太快,各电机的功率输出不稳定了,自旋可能是某个电机转速降低, 你这种现象是压降太快的原因。 不知道 ...

降压太快在空中怎么解决呢

网友:
压降太快跟电池性能有关,好的电池一般压降平缓,除非是在临界点上会有大幅度下滑。设定3.7V报警 报警后赶紧降落一般没问题。

楼主:
停飞几天,等买的devo12s回来,它有2路电压检测功能。电池应该没有关题,放在一架4轴上,用wkm,一切正常

网友:
感觉这玩具 过分依靠 GPS ,要知道:

GPS 宏观的说:无法精确到 5米以下,

所以你的 飞行器 在5米范围内飘动,
都是完全正常的。
(飞行器自己倒认为是在补偿位置飘移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飘移是必须的,炸机是一定的

网友:
出来飞迟早要还的,LZ节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飞几天,等买的devo12s回来,它有2路电压检测功能。电池应该没有关题,放在一架4轴上,用wkm,一切正常

4轴上才有4个电机..但6轴就有6电机..所以如果当时每个电机要10amp..6 X 10amp 就要60amp 的电量..4个电机才40amp
很可能是电池的问题..电池多少C和用几久了?电池放电衰落..

网友:
如果抽风时打杆不听话确实很有可能是电池放电原因
关了gps模式试试

网友:
樓主請節哀~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这个这么容易炸鸡啊,那要是挂个相机不更是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