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的负重轮到底怎么拆下来啊?

楼主(2012-11-06):
这个轮子死活拆不下来,暴利拆解快要断了

网友:
我拆都费了很大力,在里面用冲子冲出来

网友:
费点心,还不行就。。。。。。暴力

网友:
饿 好好研究啊·········

网友:
我的倒还好拆    就是后面的从动轮拆不下来啊 ~     好紧~~~~~~~

网友:
额,好几年前的老款负重轮,铆钉的

网友:
我的就是05年的 ~~~~~~~~~~~~~~

网友:
古董,别拆!值钱了现在。

楼主:
已经拆好了,谢谢各位,改了弹簧的定位孔,效果不是很明显。然后发现有一个马达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打算2个马达都换了,各位有什么推荐。最好方便换一点的,慢速高扭。

楼主:
这种老板的马达是不是坏了也不能换?现在的马达都是插片的,我原来这个怎么焊接呢?

网友:
插片的容易接触不良还是焊接的好!或者用无刷电机的那个接头

楼主:
嗯,那买马达有没有什么规格?就直接买个395就可以拉。我看焊接的地方还有个元件焊接着,不知道什么用

网友:
那是消火花电容

网友:
别急着换马达,这电路板没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拆好了,谢谢各位,改了弹簧的定位孔,效果不是很明显。然后发现有一个马达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打算2个 ...

电路板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