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帅哥美女们,求助啦,兔子连接问题。

楼主(2012-11-06):
我按照接兔子的说明书连接了兔子和接收机,为什么接收机没反应啊?求大神解答。我用的是华科尔RX802接收机,第一次用.

网友A:
这接法……怎么那么奇葩……应该是三排的~就接一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接法……怎么那么奇葩……应该是三排的~就接一排……

我就是上面的接的一排 然后组后那组是接的三排.

网友B:
我晕,你都没有供电,怎么接收机反应啊!先去把你接收机上边那个 三条线的插头掉转180度插上去

网友B:
兔子刚到手,我没用过华的控,不过看样子你的通道顺序也接反了!!!!!!注意,兔子背面有通道的标号,1,2,3,4,5,6,要对应你接收机的a,e t r g通道,依次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你都没有供电,怎么接收机反应啊!先去把你接收机上边那个 三条线的插头掉转180度插上去

找了半天还是没有头绪啊。这个3拼线不是竖着接在最后那一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子刚到手,我没用过华的控,不过看样子你的通道顺序也接反了!!!!!!注意,兔子背面有通道的 ...

兔子的飞控板上显示 遥控设备没有通过自检 其他的5个通道灯都是跑马灯状态啊

网友:
我还是觉得奇葩……最起码的升降、副翼、油门、方向是三排插满的……

网友:
黑白灰的位置错了,信号灰色插到了负极,负极黑色插在辅助头上。
还好正极没错,不然不是去买飞控就是买接收了

网友C:
飞控上的1,2,3,4,5,6,7对应接收的2,1,3,4,5,6,7。电源随便找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子刚到手,我没用过华的控,不过看样子你的通道顺序也接反了!!!!!!注意,兔子背面有通道的 ...

谢谢大神的解答.接收机的灯总算是亮了 呵呵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上的1,2,3,4,5,6,7对应接收的2,1,3,4,5,6,7。电源随便找个位置

嗯嗯 这次按照你们说的安装上去了 现在接收机的灯亮了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这次按照你们说的安装上去了 现在接收机的灯亮了 呵呵.

亮了说明接收器电源接对了~飞控板的没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了说明接收器电源接对了~飞控板的没接对……

这次貌似都通过了自检,我上遥控器看了下,好像是都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次貌似都通过了自检,我上遥控器看了下,好像是都没问题。

兔子自检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上的1,2,3,4,5,6,7对应接收的2,1,3,4,5,6,7。电源随便找个位置

大神。膜拜下先。
然后还有个问题,您刚才说接错了烧飞控和接收,吓坏我了,这会儿我都不敢乱接了。
上面的一排按照您说的我都接上去了。白色的线接到了第二排,黑色的线接到了第三排。您看现在这样对了吗?
我上电飞控通过自检了,遥控接收在调参工具上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兔子自检通过了?

嗯 上面的一排灯都亮了 在调参工具里所有的通道都有反应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膜拜下先。
然后还有个问题,您刚才说接错了烧飞控和接收,吓坏我了,这会儿我都不敢乱接了。
上 ...

上错图片了 反正就是按照你说的那样接的。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吧,请看图,

注意,以接收机为准,3 4号线到兔子上要互换一下。
要是再看不懂,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吧,请看图,

注意,以接收机为准,3 4号线到兔子上要互换一下。

谢谢万能的泡泡大师。我仰慕您已经很久啦 哈哈。没想到您百忙之中也能知道下我,不甚荣幸啊。。
上个图 看看我现在这样接着呢。不知道现在这样接的对还是不对啊.

网友D:
这次对了,但是,不必要按我标注的颜色接,应该把线理平整,按数字,一根根按顺序对接,只要3 4号交叉一下就行了,看你现在的连线,交来叉去,好乱。

网友E:
懶得去想,什么都不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次对了,但是,不必要按我标注的颜色接,应该把线理平整,按数字,一根根按顺序对接,只要3 4号交叉一下就 ...

嗯嗯。谢谢泡泡大师的详细解答。论坛有你是在是太精彩啦。我再仔细的整理下线路。焊接好难啊,我自己焊坏了20多个香蕉头,害的我自己又从网上买了30套,郁闷到家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懶得去想,什么都不想....

嘿嘿。论坛有泡泡大师,还有我二师兄帮忙,咱就跟着学呗。不耻下问嘛,呵呵

网友F:
不错!呵呵顶一个好人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嘿嘿。论坛有泡泡大师,还有我二师兄帮忙,咱就跟着学呗。不耻下问嘛,呵呵

泡泡大师真正好人,这是真的,
我也在他那里学了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呵呵顶一个好人多

谢谢大家的无私帮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泡大师真正好人,这是真的,
我也在他那里学了不少东西......

对啊对啊。泡泡大师真乃广大新手的福音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次对了,但是,不必要按我标注的颜色接,应该把线理平整,按数字,一根根按顺序对接,只要3 4号交叉一下就 ...

我是用devo10+Rx1002
今天也在调试兔子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遥控器上aux4和aux5是旋转的,线性变化的只能对应玉兔的ch6和ch7
在ch5和ch8上只能接拨动的开关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次对了,但是,不必要按我标注的颜色接,应该把线理平整,按数字,一根根按顺序对接,只要3 4号交叉一下就 ...

泡泡大师的热心,让我等新手很是鼓舞,我上星期装了个四轴550,兔子控,飞行基本正常,这几天升级为700六轴,感觉设置没啥问题,自稳模式,但机机飞的很贼,好难控制,不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泡泡大师的热心,让我等新手很是鼓舞,我上星期装了个四轴550,兔子控,飞行基本正常,这几天升级为700六轴,感 ...

确定是在自稳模式?
有可能是你勾选了高位为自稳,但是你的通道在低位
还有就是兔子的参数得对,不然也会很奇怪的
可以先试试默认的600mm轴距以上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用devo10+Rx1002
今天也在调试兔子
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检查你的控,看看控上5 6 7 8通道,分别设置在那个开关或旋钮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泡泡大师的热心,让我等新手很是鼓舞,我上星期装了个四轴550,兔子控,飞行基本正常,这几天升级为700六轴,感 ...

单单只是换了个机架,还是全套新装备的?

网友:
请咨询阅读说明书  每通道对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确定是在自稳模式?
有可能是你勾选了高位为自稳,但是你的通道在低位
还有就是兔子的参数得对,不然也 ...

我的天6c控,5通道是旋扭,把低\中\高都钩选为自稳,6通道是两段开关,低钩自稳,高钩3D,原来4轴这么设置的,飞行正常,自稳\3D切换有效果,如今6轴就不太对劲,切换自稳\3D,机机都很贼,很难操控.默认参数选了轴距大于600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天6c控,5通道是旋扭,把低\中\高都钩选为自稳,6通道是两段开关,低钩自稳,高钩3D,原来4轴这么设置的,飞 ...

看看电调频率对不对?
在允许范围内往高了调
我的好赢用4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