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EOS M发布了,各家是不是又该抓紧开发新的适用云台了?

楼主(2012-11-06):
尤其是DJI的禅思和零度的小斯,这俩不都是特定机型特制云台么?

EOS M指标就不用说了,秒杀NEX和GH2了,而且裸机才200g多点,航拍舍我取谁。唯一不足就是饼干头是22mm的,换算完约等于35mm,广角不够点。APS-C画幅下45mbps的1080P摄像,棒极了!!!

网友A:
怎么能秒杀啊…… 重量不应该是NEX5更轻一些么? 而且佳能所谓的APSC尺寸要比标准的稍小一些,不知道EOS M是不是也这样。不过话说回来改云台也不是什么难事,不就是底下那个洞洞位置不一样嘛。

网友:
先把沙发坐了,这个东东值得期待啊

网友B:
楼主有对比评过测影像吗,实际拍摄效果怎么样?要是比GH2好那就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秒杀啊…… 重量不应该是NEX5更轻一些么? 而且佳能所谓的APSC尺寸要比标准的稍小一些,不知道EOS M是 ...

是得,APS-C画幅就是相当于35mm的1:1.6的换算倍率。不过相对于M4/3系统,这个感光面积要大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对比评过测影像吗,实际拍摄效果怎么样?要是比GH2好那就太棒了

ZOL上有实拍视频原始分辨率下 载,说实在这么简单对比感觉看不出太大差别,但是从理论上说,APS-C画幅远大于M4/3画幅,而且EOS M的码流达到45Mpbs,应该也是一样的AVCHD编码,大大大于GH2的27Mbps,所以画质应该要比GH2强大多了,当然,这是理论,还有镜头成像素质,CMOS品质以及处理电路能力等等因素制约,无法主观臆断。

网友C:
GH2体积小,重量轻,抗震防抖,原配防水壳,省去了显示屏,按键极简,专为运动设计. 个人认为仍然是最适合FPV和航模运动的设备

网友:
刚才查了下资料,只有图片没有视频,单看照片区别不是太大,低照度表现不是太好,GH2的低照度也不是太好,低照度奶昔最好,两者色彩比NEX好,其实色调的问题可以通过后期非线编辑调整一下,综合价格来看奶昔还是性价比高

网友:
不管是NEX5还是EOS M,都是CMOS传感器。

对CMOS传感器有顾虑,再怎么高清,航拍看到的是果冻,也是白搭。

网友:
不知道视频的的对比什么时候能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H2体积小,重量轻,抗震防抖,原配防水壳,省去了显示屏,按键极简,专为运动设计. 个人认为仍然是最适合FPV和航 ...

人家说的GH2是松下微单的GH2, 不是Gopro Hero 2

网友:
全高清分辨率下最高只有30P 就这一点就不适合

网友:
换算完约等于35mm这个镜头航拍效果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说的GH2是松下微单的GH2, 不是Gopro Hero 2

哦,原来如此.误会了!

网友D:
佳能微单用来航拍还不成熟,因为缺少了1080 60p

网友:
目前来看,佳能的M比较积累,抢占微单市场还是吃力些

网友:
  罗卜青菜 各有所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佳能微单用来航拍还不成熟,因为缺少了1080 60p

60P很重要么?求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60P很重要么?求解

高速动态视频达到60帧/秒 (1080 60P)画面视频效果才最佳,图像传输也才能达到流畅,无残影模糊的现象。
因此,消费者在购买航拍摄像产品时,最好选择支持60帧/秒的摄像头。

网友D:
60Fps 比较适合拍摄较快运动的物体
30Fps 就适合拍摄运动幅度小的要求清晰度高的画面了

网友:
搜索了好多资料,没有提供GH2和佳能EOS M视频对比测评,有没有大侠有资料的请提供下,如果用来航拍哪个更实用效果好一点?

网友B:
我想用这个佳能EOS M用来航拍,有没有大侠给指点一下,是不是比GH2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动态视频达到60帧/秒 (1080 60P)画面视频效果才最佳,图像传输也才能达到流畅,无残影模糊的现象。
...

我在日常拍摄中很少使用到升格等高帧频摄影,甚至在摇臂或者轨道拍摄甚至车拍架跟车拍摄时都很少用,除非个别特写镜头需要放慢动作特写,放大瞬间视觉情绪是才用到60P甚至更高的帧率,而常规的风光航拍似乎意义不是太大吧?除非说帧频和电机震荡频率间有何特殊关系要刻意避免?

网友:
我在买NEX5N之前也比对过EOS M,后来还是买了NEX5N。。。原因,EOS M并没有优胜NEX5N之处,SONY在电子方面是很强的,EOS M是第一代,很多功能都没有完善,等下一代吧。。。

网友E:
EOS M显胜5N,等二代的M出来

网友:
EOS M加上1855现在4000就可以拿货了,还是相当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EOS M显胜5N,等二代的M出来

请列举数据来比较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60Fps 比较适合拍摄较快运动的物体
30Fps 就适合拍摄运动幅度小的要求清晰度高的画面了

60是指每秒60张逐行扫描画面,如果两倍慢速播放,能得到30帧一样的流畅程度,适合运动速度快,又需观察速度放缓的镜头。 用60和30帧拍摄,在不置慢的情况下,是没有任合区别的,人眼观察极限就是30帧,和你说的清晰度就更没关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60是指每秒60张逐行扫描画面,如果两倍慢速播放,能得到30帧一样的流畅程度,适合运动速度快,又需观察速 ...

当同一解像度如1980X1080的尺寸下,30帧用17Mbps和60帧用24mbps的情况下,你认为那个单一帧面的细节及清晰度相对更高?
同时, 目前GOPRO HERO 2和3都能通过Protone让1980x1080 24P达到35mbps

上图是30帧17Mbps
下图是24帧35mbps

网友G:
你要说码率你看看GH2破解的码率80M以上。不要看广告,看实际疗效!价格摆在那能好到哪里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要说码率你看看GH2破解的码率80M以上。不要看广告,看实际疗效!价格摆在那能好到哪里去?

所以GH2破解版比原装5d3拍片更清晰
这是无可厚非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所以GH2破解版比原装5d3拍片更清晰
这是无可厚非的

不大可能。。。视频清晰度不是只看码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同一解像度如1980X1080的尺寸下,30帧用17Mbps和60帧用24mbps的情况下,你认为那个单一帧面的细节及清晰 ...

当然是码率高的清楚,但这个码率和帧率是两码事呀,另外现在流行的软件压缩编码方式一般是动态码率,运动快和动动慢实际码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通常说的的码率仅指最高码码率是多少,不能用这个指标通一批判影片画质。而且就画面来说,压缩编码方式非常重要,不一定码率低的就比码率高的的差。当然同一台摄像机上,自然是码率高的清楚。本人用过不下十款压缩软件,一直寻求在画质和码率中找到一个折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大可能。。。视频清晰度不是只看码流的。

是的,一个是使用大光圈定焦镜头 二 ,选择合适的光线这个是最重要的,合适的光线 高档机和低档机区别很下,还有CCD的宽容比,决定明暗对比细节,下一代的摄像机都会具备高动态摄制功能, 还有就是机身的压缩蕊片的编码方式。不能仅仅从最大码率来判断画质的高低

网友I:
是的,一个是使用大光圈定焦镜头 二 ,选择合适的光线这个是最重要的,合适的光线 高档机和低档机区别很下,还有CCD的宽容比,决定明暗对比细节,下一代的摄像机都会具备高动态摄制功能, 还有就是机身的压缩蕊片的编码方式。不能仅仅从最大码率来判断画质的高低

网友:
楼上各位牛人不要光说数据,在这个论坛上都是搞航拍用的,只有最适合的,没有最好的!狗刚上市时很多人不屑一顾,可实践证明最适合极限运动,以及一些特殊用途!包括航拍。望各位已亲身经历推荐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60P很重要么?求解

没有60P  根本没法做慢镜头处理了   稍微一减速画面就要跳帧了  而且航拍画面运动都比较快  30帧低空飞行画面很可能拖尾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一个是使用大光圈定焦镜头 二 ,选择合适的光线这个是最重要的,合适的光线 高档机和低档机区别很下, ...

的确 好的光照强度 光照角度秒杀一切 硬件参数    在牛逼的设备 雾霾天气 风大  照度低  逆光都实拍不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所以GH2破解版比原装5d3拍片更清晰
这是无可厚非的

GH2 貌似再破解都只有1080P 50i  隔行扫描码率再高有什么用 拍运动场景全是锯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J:
GH2 貌似再破解都只有1080P 50i  隔行扫描码率再高有什么用 拍运动场景全是锯齿啊

只有1080P 50i 的那款是GF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1080P 50i 的那款是GF开头

我表示一直都没找到能50p的 GH2、

短片拍摄Motion JPEG[16:9]:1280×720(30fps),848×480(30fps)Motion JPEG[4:3]:640×480(30fps),320×240(30fps)AVCHD PAL[16:9]:1920×1080(24p)[24H:24Mbps,24L:17Mbps];1920×1080(50i)[FSH:17Mbps,FH:13Mbps];1280×720(50p)[SH:17Mbps,H:13Mbps]

拍摄性能
防抖性能不支持
短片拍摄Motion JPEG[16:9]:1280×720(30fps),848×480(30fps)Motion JPEG[4:3]:640×480(30fps),320×240(30fps)AVCHD PAL[16:9]:1920×1080(24p)[24H:24Mbps,24L:17Mbps];1920×1080(50i)[FSH:17Mbps,FH:13Mbps];1280×720(50p)[SH:17Mbps,H:13Mbps]
连拍功能每秒5张-有RAW档案时:连续7张,无RAW档案时:无限;高速连拍模式:每秒40张(400万像素)

网友K:
话说,楼上几位先去把松下gh2热火的原因找出来再谈哪个好哪个不好,楼上搞个官方参数,你可知一个停产了的机器是如何变成神机的。说了一大堆专业的话,把简单易懂的说的晦涩难懂,砖家才这么搞嘛,

网友D:
GH2必须要先破解后才能达到1080 60P和高码率, 但松下官方怕影响其它高端机的销售而多次封杀
最后出了台GH3, 不用破解能达到80 或 50 Mbps的高码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话说,楼上几位先去把松下gh2热火的原因找出来再谈哪个好哪个不好,楼上搞个官方参数,你可知一个停产了的机器是如何变成神机的。说了一大堆专业的话,把简单易懂的说的晦涩难懂,砖家才这么搞嘛,

国外很多网站早就有深入研究和讨论, 视频也满布天下

Baidu
YoutubeVimeo

网友:
佳能一向都是高手爱破解的品牌, 说不定再多几个月就有人破解成功, 到时后大家都能免费升级高码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D:
GH2必须要先破解后才能达到1080 60P和高码率, 但松下官方怕影响其它高端机的销售而多次封杀
最后出了台GH3 ...

你的逻辑有问题。。。现在不是说破解机啊,破解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现在说的街机。。。还有,不同机型的码率能比吗?一台DC的码率能和单反机的码率比吗?况且码率不是决定性的因数,还要看镜头、CMOS的大小及质量、视频引擎等等,光说码率没有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的逻辑有问题。。。现在不是说破解机啊,破解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现在说的街机。。。还有,不同机型的 ...

光说参数不如自己看图

5DIII

GOPRO 2 (Protune 24p 35Mbps)

有兴趣请到以下连结 (转载)
http://digitalvideocameraaccessories.com/2012/10/gopro-finally-releases-technicolor-cinestyle-for-hero-cameras/

http://www.cinema5d.com/news/?p=%2010877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光说参数不如自己看图

5DIII

GOPRO 2有这质量我是信的,但5D3有这质量我就不信了,记得有部电影叫“勇者行动”,它就是用5D2,那才是真正的画面。。。这个测试要么是用错了镜头,要么是参数设置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GOPRO 2有这质量我是信的,但5D3有这质量我就不信了,记得有部电影叫“勇者行动”,它就是用5D2,那才是真 ...

5d3这张不差呀,估记是raw格式,适合调色用,其实电影原片都是这么灰蒙蒙,但是光线均允,细节丰富,怎么调都不会过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5d3这张不差呀,估记是raw格式,适合调色用,其实电影原片都是这么灰蒙蒙,但是光线均允,细节丰富,怎么 ...

灰蒙蒙不是问题,但清晰原来就很差,明显是镜头问题,后期很难补救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想用这个佳能EOS M用来航拍,有没有大侠给指点一下,是不是比GH2效果好?

GH2强!首先航拍大都是远焦多,GH2远焦的解晰度比5d2还好!近焦5D2是王道!这个也是佳能的镜头所造就的!所以佳能的机近焦好!远焦不行!GH2远焦好近焦又比不上佳能的!GH2从就是为摄像而设计的!所以自动对焦速度不是一般机可以比的!这个对航拍来还是一大优点!因飞机在天上也只能靠机子自己对焦了!但是拍照片就一般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GH2强!首先航拍大都是远焦多,GH2远焦的解晰度比5d2还好!近焦5D2是王道!这个也是佳能的镜头所造就的! ...

非常感谢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L:
GH2强!首先航拍大都是远焦多,GH2远焦的解晰度比5d2还好!近焦5D2是王道!这个也是佳能的镜头所造就的! ...

“这个也是佳能的镜头所造就的!所以佳能的机近焦好!远焦不行!”证明你还不会用单反。。。你看看运动场上有多少支白炮再说啦

网友L:
引用 网友H:
“这个也是佳能的镜头所造就的!所以佳能的机近焦好!远焦不行!”证明你还不会用单反。。。你看看运动场 ...

兄弟,人家说东你说西!你懂那劳烦兄弟解释一下超焦距!还有佳能相机拍照为什么会蒙蒙的灰灰的!这个是佳能的特点!如果这个都不了解就不用谈对相机的使用了!佳能!尼康!宾得!格有各的特点!我看你对相机也只会按按快门却不知道各家相机的长处和短处!我说的是用同一焦段拍远处同一地方!不是让你去比那个的远焦镜头牛B和谁拍得远!如果兄台不明自己回去试一下这两个相机用同一个焦段对着远处拍视频!对比一下看看我说错没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兄弟,人家说东你说西!你懂那劳烦兄弟解释一下超焦距!还有佳能相机拍照为什么会蒙蒙的灰灰的!这个是佳 ...

恕我有些跑题了,不过有些观点我与你的意见不同罢了。。。

“还有佳能相机拍照为什么会蒙蒙的灰灰的!”确实是这样,但那是用JPG+狗头拍摄的吧?我用的是RAW格式+红圈拍摄的,没有发现有这个现象,该怎么锐就怎么锐,改怎么艳就就怎么艳。。。你说的宾得,恰好我以前的胶片机和数码机也用过,JPG色彩是很艳,但RAW格式就没有区别了。
你说得没错,各自的牌子都有各自的特点,但如果都用RAW格式和顶级头拍摄,区别就不大了,要是差别很大,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网友L:
头!

引用 网友H:
恕我有些跑题了,不过有些观点我与你的意见不同罢了。。。

“还有佳能相机拍照为什么会蒙蒙的灰灰的! ...

灰蒙是佳能的特色!这是相机算法的问题和头没多大关系!因为佳能相机为了保留更多的细节和色彩!更多的细节和色彩多了叠加在一起自然就灰了!这也是为了后期处理也提供更好的素材!所以说喜欢后期朋友用佳能!记者多数用尼康!因为它对焦快还有就是锐!这和算法有关!玩的人就用宾得!色彩可玩性高!不是你说的什么红圈星头牛头的什么关系!牛头还分很多!不每个都锐的,兄弟头的设计不同用途也不同!看你相机是拿来干嘛的!没有万能的镜头!只适合的镜头!有些牛头怎么你也锐不起来!又和你说RAW!因各家的滤色和降噪不一样,色彩还原不一样!就算是RAW区别也很大!这也差别的地方!玩相机最重要的几点就是光圈,快门,超焦距,色温,这几样应用好了你就可称得上是玩摄影的了!不然就只能算是个快门师!

网友H:
引用 网友L:
灰蒙是佳能的特色!这是相机算法的问题和头没多大关系!因为佳能相机为了保留更多的细节和色彩!细节和色 ...

看来你也是玩摄影的高手,加我的QQ:66591961吧

我现在应经脱离玩硬件的阶段了,现在关注的是构图、色彩和意境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看来你也是玩摄影的高手,加我的QQ:66591961吧

我现在应经脱离玩硬件的阶段了,现在关注的是 ...

很多人玩相机都知道景深!也知道光圈大小控制景深大小!如果光线不足又想来个大景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这么拍!上架子!小光圈!慢快门!这样的后果是远处的树风吹动了快门慢了冻结不住糊了!慢门了CMOS长时间开着噪点出来了!这个时候那就可以用超焦距大光圈!把快门速度提高!来拍出大景深!所以你要了解你的镜头的超焦距是多少米!这就可以更好的利好自己手里镜子的优点!还有不同镜头它都有一个光圈锐度最好的!同一镜头各光圈锐度不一样色散也不也一样!所以说狗头用好了狗头也可以成牛头!就看相机后面那个头对它的性能了解多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很多人玩相机都知道景深!也知道光圈大小控制景深大小!如果光线不足又想来个大景深!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这 ...

嗯,这些技术上的东西,我20年前已经懂了,现在关注的是构图和意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嗯,这些技术上的东西,我20年前已经懂了,现在关注的是构图和意境

意境这东西很漂渺!每个人意境都不一样!表达方式也不一样!表达能力也不一样!拍摄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意境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有时候一幅作品在不同的人看会有不同的感觉!就同一个人在不同心情下看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就是结合你当时的心镜用心去感受!当时得到的的那一瞬间的体会!那就是你当时那一刻的意境!构图只是个人的表达方式!没有格式!如果你认为有格那只套用别人的方法!还是在安着别人的路子走!还没有跳出别人的圈子!摄影也要像太极无招无式!随心而发!色彩可以表达心情!看个发挥!不同的材题用不同的色彩!色彩也就由色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