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垃圾电子螺距尺论坛最完美改造。全论坛堪称最完美改造。精度不比德国货差。

楼主(2012-11-06):
10多年钳工知识是这次改造的动力所在,改造成本比较高,没有专业知识,的最好放弃。不想多说,下面是改造步骤。
先来晒一下这次所要用到的工具

油光锉刀,油石

先去掉定位销

测量边沿厚度

磁铁底座选用的材料,美工刀片

测量磁铁底座厚度,确定外壳加工余量

开始加工磁铁底座安放槽

安放槽细节

对夹具恢复外形精度,使用了R规,刀口尺,百分百等。

初步调整配合精度

感觉还算满意

为了金属粘接所用到的粘接剂,被JS宰了45元。

开始安装磁铁底座

为了使夹具与电子尺之间的连接变为软连接,不会因为两持铁吸附在一起而产生配合间隙,
所以在电子尺部分,加了限位的安装座,使得两持铁吸附后保留10丝(0.1毫米)的间隙,
完全消除了两磁铁吸在一起后给接触面产生新的间隙,同时也具备了有效的吸附强度。

这里补发一张底部的图片

最后的精加工调试图片

找的450尾管作为调试基准。

效果还算满意。

大工告成,光有动手能力,而没有钳工基础的最好别尝试,加工精度,不仅仅是动手能力强就能做到的,特别是手加工。
最后还是骂一下飞越,希望你们今后的产品不要继续让消费者失望了,这个螺距尺加运费已经超过100元了,如果非要等你们出金属外壳才能达到正常的使用精度,基本就没必要购买你们的产品了,因为100元的垃圾螺距尺+金属外壳,重量切不考虑,但价格就有很大问题,特别是一来购买了垃圾螺距尺的我们,已经损失一次运费了,在单独购买次外壳又损失一次运费,总价如果超过了150,就没意思了。毕竟 RC Logger螺距尺价格不过190。重量有优势,精度,应该不输CNC加工的铝合金外壳。

网友A:
高手在民间,顶楼主,技术宅啊。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感觉螺距尺这玩意儿有就行了,差不太多就OK。反正上天试飞以后螺距曲线还是要根据实际进行微调,螺距尺也只是参考。至少我是这么调飞机的。可能我要求比较简单,但是真心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楼主那瓶胶水不错,正经八百的进口货日本乐泰。看来楼主没抵制日货啊,这玩意儿真不好抵制。这胶水谁用谁知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在民间,顶楼主,技术宅啊。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感觉螺距尺这玩意儿有就行了,差不太多就OK。反正上天试 ...

粘贴面太小了,AB胶根本达不到想要的强度,502不能粘接金属与金属,只有上乐泰的495了。痛死了。才用了那么一点,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贴面太小了,AB胶根本达不到想要的强度,502不能粘接金属与金属,只有上乐泰的495了。痛死了。才用了那 ...

贵是贵了点,但是这货用处还是有的,并且强度非常不错。备着开胶再粘

网友:
顶一个,拿分,走人

网友:
厉害厉害,不是一般能能干的

网友:
钳工技术挺好,顶

网友:
厉害   技术达人

网友B:
上一边水补土,然后抛光,光油或者消光漆伺候,这才算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一边水补土,然后抛光,光油或者消光漆伺候,这才算完整

外观就没必要折腾了,只要精度就行了。对大家来说89就买了个电路板,价格投得太高了。早知道这个鸟样就不买了。

网友C:
巨型的。。。。

也比较爽。。。。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D:
楼主你的用的时候里面有没有兹兹得响
我的今天下午到货 确实货色不咋地
不过开机后里面一直兹兹得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用的时候里面有没有兹兹得响
我的今天下午到货 确实货色不咋地
不过开机后里面一直兹兹得响

没有,估计你的是有那个原件轻微漏电吧,建议退掉

网友:
工具真多 学习了 好手艺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巨型的。。。。

也比较爽。。。。

米物啊,我等手头紧,结果反被忽悠了,改装成本已经可以上款好点的螺距尺了,亏大了。如果测量不准,会造成正负螺距出入过大,只有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估计你的是有那个原件轻微漏电吧,建议退掉

恩 好的 多谢提醒

网友E:
花费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的技术贴别沉这么快!兄弟有情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花费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的技术贴别沉这么快!兄弟有情帮顶

谢兄弟来顶贴哈,这螺距尺花了差不多两天时间来改造。目前完全不用担心精度问题了。

网友F:
折腾帝,手艺不赖,不过豆腐盘成了肉价钱

网友G:
便宜有便宜的原因  贵有贵的价值    FY一味的倡促生产必然会有很多产品令人不满意

网友H:
楼主的杯子在哪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腾帝,手艺不赖,不过豆腐盘成了肉价钱

已经上当了,只有改了,总不可能花了89买个装饰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便宜有便宜的原因  贵有贵的价值    FY一味的倡促生产必然会有很多产品令人不满意

89买了个电路板,已经不便宜了,飞越出的最啃爹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杯子在哪搞得???

论坛活动,抢楼得的

网友I:
前几张图没看明白啊

网友J:
真牛,只是胶水有点贵,为何不在淘宝买?20-2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几张图没看明白啊

前面几张图片是工具,和选用材料,加工的细节,后面是修整,及测量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牛,只是胶水有点贵,为何不在淘宝买?20-28元

淘宝假货多,正品差不多也在30左右,运费算上也超过40了,还只能走公路运输,还要承担假货风险,实体店,可以马上滴一点,真假立马见晓。假货很多都是502,根本无法粘接金属,特别是接触面小,表面光滑的金属。

网友:
这活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已多次见识过LZ的手艺了
高手在民间

网友:
楼主你别吹了!

楼主:
ls的你有本事也吹一下看看

网友K:
为啥要磁铁,我都是直接粘死
找侧板清零…除非你量的是侧面的螺距
无副翼都要求量大桨和尾管平行时的螺距
爆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啥要磁铁,我都是直接粘死
找侧板清零…除非你量的是侧面的螺距
无副翼都要求量大桨和尾管平行时的螺距 ...

不是所有的机机都方便用侧板来清零的,特别是小机机,分体式的肯定有它的好处,只是需要更高的加工精度。飞越的设计很不错,大多数尾管都与主轴垂直,使用很方便,只是精度影响了测量。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不是一般的能干啊

网友:
胶水不要浪费了,帮改一个

网友:
这样改造还不如买YT的了

网友:
看一下工具就知Lz的专业程度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是所有的机机都方便用侧板来清零的,特别是小机机,分体式的肯定有它的好处,只是需要更高的加工精度。 ...

就知道你有错不认的
尾管与主轴垂直有用么
举个例子,尾管由于桌面或者脚架原因,于真的水平有1度的夹角,好!夸张点,10度
你唯一能量的准的是大桨于尾管呈“十”字的时候,可惜几乎所有的无副翼都要求是大桨与尾管平行时的螺距

懂了吧,V8变循环螺距,直接变得就是副翼,也就是只能平行才能测,你怎么量啊,肯定有误差,还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知道你有错不认的
尾管与主轴垂直有用么
举个例子,尾管由于桌面或者脚架原因,于真的水平有 ...

尾管测量,同是,独立部分也可以用于其他位子的调零,通过尾管测量只是其中的一个测量方式而已,可拆卸式的螺距尺也可以依照其他表面调零,这种分体式的设计并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恢复其精度而已,很多国外电子螺距尺大多采用分体设计,建议多看点机械设计方面的书籍,没有过硬的设计能力就别在这里献了。

楼主:
通过尾管调零,大浆与尾管保持90度夹角,或是通过陀螺仪安装座与侧板垂直来调零,大浆与侧板夹角平行,都能进行测量。分体式的只要进度达标,适用面会更广,只是分体是对外形的形位公差要求更为严格。

楼主:
加之飞越的螺距尺,夹具部分为圆弧设计,如果不加以修整就就算完全粘死也无法达到应有的精度。毕竟飞越螺距尺整个外形用肉眼就能很明显看出弯曲。

楼主:
比如采用飞越的螺距迟来测量tg450的螺距,只要夹具部分不更换就无法通过尾管以外的平面调零。

网友L:
楼主好手艺,  弱弱的问一下能不能 搞个纯机械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手艺,  弱弱的问一下能不能 搞个纯机械的哇。

纯机械结构的,就是指针部分改为重锤,精度应该比电子的高,当时容易受环境灰尘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机械结构的,就是指针部分改为重锤,精度应该比电子的高,当时容易受环境灰尘等影响。

深度学习了。!! !

网友(2013-02-16):
顶楼主,话说每一个钳工上辈子都是折翼的天使,那体力消耗……

网友:
有点难,不适合咱

网友:
楼主接着折腾,模友接着口水,反正飞越只当木有看见,接着生产销售他的廉价螺距尺,坑一个算一个,坑不到了再说

网友(2013-09-25):
高手 高手 高手

网友:
飞越螺距尺误差比较大

网友:
螺旋测微器都用上了,这精度不是一般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