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拆卸7016塔轮内轴承。

楼主(2012-11-06):
西湖7016塔轮拆下来后,不知道如何拆卸塔轮轴承。轴承外壁上有个螺丝销,已经拧下。求助高手帮忙。

网友A:
塔轮上面哪来的轴承

网友A:
塔轮跟主轴是花键连接你说的那个轴承作甚用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塔轮上面哪来的轴承

塔轮和机身之间有两个轴承,拆下塔轮已经看到两个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塔轮跟主轴是花键连接你说的那个轴承作甚用的……-_-#

轴承给塔轮用啊。

网友:
上个图看看多直观

网友B:
花键轴承他说的是 应该有弹簧卡卡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键轴承他说的是 应该有弹簧卡卡住的

弹簧卡在掏出主轴的洞洞里,怎么能伸进去工具?用什么工具?

网友:
工具是卡钳好像是这个名字

网友A:
卡簧钳,五金店有买分轴用跟穴用最好买一套玩这个工具齐全好办事也不贵,另外还分直头跟弯头的主要针对位置不一样钳子可能伸不进去。建议买套弯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簧钳,五金店有买分轴用跟穴用最好买一套玩这个工具齐全好办事也不贵,另外还分直头跟弯头的主要针对位置 ...

谢谢!有时间去买一套。

楼主:
现在不明白花键轴两轴承之间有个螺丝销是做什么用的?在外壁上,本以为把这个螺丝松开就可以把花键连同轴承一起拽出来,不知想的对不对?

网友C:
      楼主以后要上上图,没拆过的人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主轴上端有个轴承孔,轴承孔内有三个东西,从上至下分别是上轴承、中间垫圈、下轴承。轴承内孔装有主轴花键套。主轴花键套尾部螺纹拧有塔轮,花键套下端外卡簧是为了避免花键套与轴承内孔相对滑动。因为主轴上端这个轴承孔是通孔,为了防止两轴承与轴承孔发生位移,两轴承中间垫圈有环形卡槽,紧定螺丝正好卡在这个槽中。
    松掉紧定螺丝后,就可以把带轴承的花键套拔出或敲出。最方便的方法是,拆掉主轴后,拿一个木棍或铜棒从下端部主轴孔进去往上敲,如果空间够,也可以往下,力道大一点,轴承配合挺紧。
   我只拆过西湖7025,不过这些系列结构上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供以参考。

网友D:
我拆过,这个是两轴承中间一个套,套中间一道槽,鸡头外边一顶丝顶在槽中限制轴向位置,拆掉顶丝, 拆掉进给轴,从下向上用跟粗点的棍子敲就是了。棍子不能太小,要大于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以后要上上图,没拆过的人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主轴上端有个轴承孔,轴承孔内有三个东西,从上 ...

非常感谢!用一根木棍顶着,几锤子就敲出来了。到此全部分解完毕。我试过上图,惭愧的是实在不知道怎么上。我用的是一个小网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拆过,这个是两轴承中间一个套,套中间一道槽,鸡头外边一顶丝顶在槽中限制轴向位置,拆掉顶丝, 拆掉进给 ...

非常感谢!用一根木棍顶着,几锤子就敲出来了。到此全部分解完毕。我试过上图,惭愧的是实在不知道怎么上。我用的是一个小网本。

楼主:
还想请教三月落木和犀牛王,主轴明显有匡量,拆开看到下端是锥形滚柱轴承,上端是个类似深沟轴承。问题一,可否都换成锥形滚柱轴承?这样做会更好吗?问题二,原来的锥形滚柱轴承不好拆,这类轴承磨损是否可以通过调节间隙解决,就不用换了?谢谢!

网友:
我一向都暴力的

网友:
7016竟然还用圆锥滚子轴承那是多大的作应力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