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购买电焊机注意事项

楼主(2012-11-06):
我最近想买电焊机,因为之前没用过,不了解这个。请大家推荐下:什么品牌,单功能的还是多功能的(发现现在有种三用机),交流的还是逆变直流的。最后我说明下我的用处:农机维修,结构件制作,不锈钢焊接等一般碳钢厚度不大于15mm 常用5mm以下,不锈钢也在5mm以下。价格在2500以内

网友A:
有一种三用逆变焊机,,,普通焊 + 氩弧焊 + 等离子切割。。。
楼主可以考虑考虑这种。。。
单用逆变普通焊机,五百左右可以买到。。。。三用的一千出头可以买到。。
我现在就后悔买了单用的普通焊机。。。。非常眼馋空气等离子切割。。。。。。重新买个等离子又觉得不划算。。
因为各种功能都用的少。。。但是有都需要。。。纠结。

网友B:
单用逆变普通焊机使用中 用2.5的焊条 焊1MM的料还可以 正在学习 别的不懂

网友C:
三用机使用方便,但故障率较高,一般都是小机器,选择品牌机比较好,从你的使用要求来看,需要300A以上的,你要焊不锈钢,那起码得直流的,如ZX7300以上的,或WS300以上的,如需用等离子,最好单独购买。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能沉了

网友D:
电焊和氩弧焊可以买二合一的,等离子切割机就单独把,要配个好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