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 的多轴飞行器的里程碑式重大发现!大虾快来!

楼主(2012-11-06):
大虾快来快来!重大发现!

空心杯大家都知道吧?淘宝有家店有比较详细的各种空心杯拉力测试.比如说7mm的空心杯.自重3.22g左右加桨4g多点.用5.6cm的桨拉力在12~16g左右.净拉力10g 左右.虽然不一定会很准.但是误差也差不了多少吧.而且这不是重点!
再来一个测试数据.同样是7mm的空心杯.用1:4的减速组.空心杯加减速组3.34g.用5030的桨也就4.80g.拉力却是惊人的31~38g!!!

大虾们看到这个应该想到了我要说什么吧?
没错.就是减速组!

华xx的929和939.别的不说.就多了减速组.一个叫大瓢虫一个叫小瓢虫.载重就大了很多!如果载电池的话那续航时间不就长了很多吗?
再有就是我们的直升机.都是用减速组吧!450以上的大鸡鸡不说.就小小的mini cp.飞3D也挺给力的吧!(我不是华xx的托啊!举例举例)

说到这.我想问一下大虾们.为什么现在的大4轴6轴8轴不用减速组啊?是不是因为用减速组的话桨太大?导致鸡鸡轴距太大?不好操?还是说这些减速组不好弄?用小电直的不可以?论坛上那么多神人.这点应该算不了什么吧!
但是这样的话可不可以用小点的电机做大点的鸡鸡?而且续航也可以长很多吧?这样的话用450以上那样的减速组和桨用来做FPV载机不是很爽?不过肯定很大吧...
其实我觉得.既然固定翼.特别是像滑翔机那些的.两三米的翼展都很正常啊.为什么多轴不可以?

本人只玩过hubsan的那个X4.想改成fpv载机.但是因为没时间也没米折腾.所以想到了多轴飞行器载重和续航这个问题.(我不喜欢玩3D.喜欢现实点的比如载重.续航.航拍.Fpv)说出来大家讨论讨论.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希望大虾们都来拍砖.指导指导菜鸟们!最好就有哪位喜欢折腾大虾做个出来试试!当然咯如果像大疆这些能考虑一下设计一下商业化更好咯
看完了要顶啊!叫人来拍砖啊!!!

网友:
嗯 这个可以有 已经成品实现了

网友A:
可靠性?
阻力/摩擦?
磨损/维护?
齿轮组强度?

重量?

大浆的扭矩多大?
升力多大?

至少是100x的关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靠性?
阻力/摩擦?
磨损/维护?

这位大虾.我不懂这些.但是你可以参考一下直机.你要的参数我相信都可以找到.

网友B:
不错的想法。其实早就有这种思路了。。。很早国外就有人提出了。。多轴靠转速转完,这样飞控系统需要更精确的算法啦。。

不知道对不对呢,哈

网友:
理论是成立的,但至少在论坛里还没有看到有人去尝试着做过。有钱有闲又肯钻的人不多,在配置方面,多半还是停留在跟风阶段,随大流,虽难有大突破,但至少能装出个像样的机器。

也许等手头的小斯成型之后会弄个这个玩玩吧。

网友:
嗯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国外还没有这么弄的吧?减速组也是要消耗动力的吧

网友:
、苹果的AR就是减速组

网友C:
我只知道能量守恒.......

现在大的"盘式"电机,一个拉力就几公斤呢......多轴的问题不是拉力,而是续航时间,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想法。其实早就有这种思路了。。。很早国外就有人提出了。。多轴靠转速转完,这样飞控系统需要更精确 ...

飞控是个关键.不过我觉得要是减速组设计的精密点.少点误差的话应该不是问题.楼上说的没错.论坛上没有见过有人弄.不过设想一下.只是假想一下:4台450电直连在一起形成的4轴的样子...
那该有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能量守恒.......

现在大的"盘式"电机,一个拉力就几公斤呢......多轴的问题不是拉力,而是续航时 ...

呵呵.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只是如果用减速组的话电机的功率就不用那么大了.耗电就不用那么多.而且载重大的话可以上多点电池.续航就长了

网友:
小的 玩3D才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能量守恒.......

现在大的"盘式"电机,一个拉力就几公斤呢......多轴的问题不是拉力,而是续航时 ...

是能量守恒,所以才要寻求高效率方案,减速组配大桨效率高这个是共识,只是是否适合多轴上应用还有待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能量守恒,所以才要寻求高效率方案,减速组配大桨效率高这个是共识,只是是否适合多轴上应用还有待研究 ...

能量守恒

   减速组    减速会损失更多的摩擦

   直驱       桨快,效率低,如2,3叶桨的差别,

我想这2种动力效率高低就是主要上面的损失差值是怎么样吧。

直机的大螺距 是不抗风的,不知道四轴会不会

网友:
直传的效率肯定比减速效率高,如果没有那就是没匹配

网友:
国外有多轴用减速齿轮组的,国内几乎没有,北京“尖兵之翼”看到有厂商展示过!

网友E:
关键是齿轮要计算好的~个人制造很麻烦的……而且空心杯磨损报废速度比较快~齿轮也慢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齿轮要计算好的~个人制造很麻烦的……而且空心杯磨损报废速度比较快~齿轮也慢不到哪里去……

我只是用小四轴做比喻.呵呵.大四轴的话用无刷配金属齿应该会很好.不过计算好齿轮比就是真的

网友:
减速组合用低kv值的应该是一回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用小四轴做比喻.呵呵.大四轴的话用无刷配金属齿应该会很好.不过计算好齿轮比就是真的

钢么太重了~铁么容易生锈~铝么容易磨损……你觉得什么金属合适?

网友:
坐等LZ做主来吧

网友F:
楼主确实不是华的托,因为929 939是伟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么太重了~铁么容易生锈~铝么容易磨损……你觉得什么金属合适?

那450以上的直机的大齿小齿都用什么?你还指望两个齿轮飞到电机烧电调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确实不是华的托,因为929 939是伟力的~~~

哈哈哈.这才是有心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450以上的直机的大齿小齿都用什么?你还指望两个齿轮飞到电机烧电调挂啊?

直机好说,毕竟轴是合金的……而且~检查方便……

网友:
这算什么重大发现,续航跟减速组压根就没关系
AR.Drone就是用减速组的,你看他续航长吗?
MicronDrone不用减速组,目前还是多轴续航冠军

减速组一是安装、维护麻烦,要经常查看磨损情况,二是增加了噪音,三是降低能量效率

网友A:
扔个外国人对减速组的讨论吧

换言之。。低kv和减速组没区别。。但是低kv绝对优于减速组

网友:
减速组只在低成本解决方案中有点作用
在微型机上,找不到合适KV的电机时,靠减速组来获得较低的转速,以此获得高点的桨效

网友:
鱼鹰吧,就鱼鹰,那个超复杂的东西,那是专业人士玩的东西。
减速变螺距,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同等转速的减速组,跟同等转速的直驱电机,直驱电机效率必然是最高的,这个是真理.

减速组是什么,95年很多模型,直机,固定机,都需要减速组,那是因为没有低KV的电机,小四轴

为什么要用减速组,因为他们没有低KV的电机,能直驱的今天, 用减速组,要么就是没有办法,

要么就是理解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大虾们说的都没错,只是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所说的都局限于现在的比较小的多轴上面?也就十几寸的桨吧?如果换左是轴距大的呢?就像我说的,单一个螺旋桨都跟450直机一样大的多轴,不用减速组怎么直驱?有见过飞3D的直机是用直驱的吗?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直驱

降kv降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直驱

降kv降电压

低电压直驱450飞3d?1s供电?

网友:
22寸桨的四轴多大?

即使飞3d。。。看的是电流和c数。。拉力完全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个外国人对减速组的讨论吧

换言之。。低kv和减速组没区别。。但是低kv绝对优于减速组

这个我很同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虾们说的都没错,只是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所说的都局限于现在的比较小的多轴上面?也就十几寸的桨 ...

又是个玩直机的,乱套概念
多轴是靠频繁的改变各轴转速来平衡及行进的,跟直机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
直机桨的话,惯性大,改变转速所需的能量完全不是一个线性的概念
不信的话你可以先做着瞧瞧嘛,不要一拍脑袋就是什么重大发现,充其量就是个设想而已
要说是发现你好歹也得验证一下吧,连个严谨点的态度都没有,还什么里程碑式,也不怕大家笑话

网友:
上一张老外的图

网友:
美嘉欣出了台叫X200的四轴,就是在小四轴基础上加减速组的,可以挂迷你摄像头航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是个玩直机的,乱套概念
多轴是靠频繁的改变各轴转速来平衡及行进的,跟直机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
直 ...

看看39楼那个图,直机都是靠调桨距的,我觉得不难实现,而且我想这个发现对以后的多轴会有影响

网友:
你得意思是你知道它的能效?
我又没说这不能实现,但你还记得自己说的是什么不?

网友:
那图2008年的东西。。。。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971923

22寸桨9500mah
大概25分钟飞行时间
6磅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