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2-11-06):
模拟器上如何练习四面悬停?求教了,技巧是什么。我是左手油门

网友:
速度又回来了

网友:
没什么技巧,坚持

网友:
油門在哪一隻手不重要 重要的是持之以恆勤能補拙

一般入門最容易受挫的就是無法將機子停穩機子隨自己高興亂跑不受控制 建議你先從機尾對著自己(動作方向比較直覺)先練穩了再練其他三面 還有手不要太閒 你可以嘗試不停的小動作左 右 前 後不停修正你會發現機身雖會不停晃動但是可以保持在一定空間內 反之等機子飄移再補償性打反舵反而是永遠無法如己意控制住機子 總之就是你去控制機子而不是讓機子來"玩"你

网友:
如果硬要說技巧 那就是剛開始練飛時都會在機身偏移時 先思考偏向哪邊要打反向來回穩機身 往往還沒想好就親吻地球表面了 相對的未能得到助力反而得到挫折與無力感

(就像開車一樣在馬路上的任何狀況都是直接反射動作而不是想好了再去踩油門或煞車 轉向) 建議一開始玩模擬器時就不要用"想"的 而是用直覺去練 就算摔了也無仿 畢竟等思考好再傳達到手再去控制機子已經太慢

网友A:
我练完对尾再练对头悬停,,结果再飞对尾时又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练完对尾再练对头悬停,,结果再飞对尾时又乱了....

先轉1/4圈等熟悉再轉頭對頭 一步一步來 不會走就學跑 當然會受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轉1/4圈等熟悉再轉頭對頭 一步一步來 不會走就學跑 當然會受挫

收到.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