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S 改7.4V 成功的, 用的多大电池啊? 多少C

楼主(2012-11-06):
02S 改7.4V 成功的, 用的多大电池啊?  多少C

网友A:
有65c,450mah的,可以试试。不过估计会太暴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65c,450mah的,可以试试。不过估计会太暴力的

那一猛推油门,,不是成火 箭了,,,

就算真暴力,,我估计02S的塑料件也吃不消,

网友:
02是2S的吗?不是吧

网友:
......赶紧出视频。。啊

网友B:
两个MINI CP的350mah ,串联成2S 350mah。用xp-12a电调+HP08S(8000KV).飞7分钟

网友:
02S升级成2S  我是三种办法 一 两块1S 400MA串联
                           二 两块1S 900MA串联
                           三 两块1S 600MA原电串联

网友:
一直在用40C 500MA 2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MINI CP的350mah ,串联成2S 350mah。用xp-12a电调+HP08S(8000KV).飞7分钟

7分钟是暴力飞行,还是一般飞行呢?

你改装完后,做疯狂3D的动作,给力吗,是不是特别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7分钟是暴力飞行,还是一般飞行呢?

你改装完后,做疯狂3D的动作,给力吗,是不是特别暴力?

普通飞行,3D的话大概是3分多到4分钟左右
动力还行,但还么有我想要那种效果

网友C:
本来我也想改2S,可说实话一是电机没有太多选择,二是电池再改也很麻烦,手头一堆的1S900mah的用不上,最主要的还是不会出现你想象当中的暴力,于是放弃,毕竟这种小鸡再怎么改还是小鸡,劝LZ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我也想改2S,可说实话一是电机没有太多选择,二是电池再改也很麻烦,手头一堆的1S900mah的用不上,最主 ...

哈哈,那如果改3S呢,主要是现在大机机,没地玩去,必须玩小的,

改3S的话,选择的余地就多了,如果改3S,机体就自己做,就要吧随意选电池 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那如果改3S呢,主要是现在大机机,没地玩去,必须玩小的,

改3S的话,选择的余地就多了,如果改 ...

坐等你当小白啊,目前还木有看到有人要把120级别鸡鸡改3S的

120要改3S的话,不是选择余地多了,而应该是没有选择,你试着找找120级别的3S电机和电池试试,找到了赶紧告我一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你当小白啊,目前还木有看到有人要把120级别鸡鸡改3S的

120要改3S的话,不是选择余地多了 ...

哈哈, 我是小白,
为什么450上的马达,不能用在02S上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是小白,
为什么450上的马达,不能用在02S上面呢,,

疯狂(字数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