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R控的朋友,不能有APS.(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11-06):
我买来几个月了,但说明书并不是针对JR的控来说明的,
我在亚拓的官网发了个贴子。求教设置说明,(http://www.align.com.tw/disbb/viewthread.php?tid=42829&extra=page%3D1)可两个月过去了。亚拓都没有人来说明设置方法。。
请指点一二啊。

网友:
大大您好~
      JR當然是可以用APS的,待會整理一下簡單的設定介紹給您參考

网友:
原廠人員可能工作量大沒注意,我已轉反應你的需求,應該這兩天亞拓會給你滿意答 案

楼主:
谢谢。终于有人帮反映了。谢谢。期待中。

网友:
因為JR遙控器獨特的設計,無法獨立設置一個三段開關給感度使用,所以JR遙控器在設置APS GYRO時,我們利用另一種方式來達到類似的效果,也就是增加IDLE3、IDLE 4飛行模式,來讓直昇機保有IDLE-UP特技飛行與APS/GPS模式的飛行。以下利用簡單的圖文說明來為各位解釋這個使用方法!

▼JR遙控器在預設情況下,IDLE 3與IDLE 4是沒有開啓的,這邊你可以進入遙控器系統選單(按ENT鍵+開機)。

▼接著進入系統選單的DeviceSEL頁面,在F.MOD EXTRA選項選擇一個開關來給IDLE 3、IDLE 4使用,這邊我選擇RUD D/R開關使用。

▼這樣設定時,遙控器右上角F.MOD(IDLE-UP)開關的第一段就是Normal、第二段就是IDLE 1、第三段就是IDLE 2。將RUD D/R開關開啟,此時右上角F.MOD(IDLE-UP)開關,第一段是Normal、第二段就是IDLE 3、第三段就是IDLE 4。這邊IDLE 3就可以當作APS模式,IDLE 4當作GPS模式。
RUDD/R開關 OFF + F.MOD 第1段 = Normal
RUDD/R開關 OFF + F.MOD 第2段 = IDLE 1
RUDD/R開關 OFF + F.MOD 第3段 = IDLE 2
RUDD/R開關 ON + F.MOD 第1段 = Normal
RUDD/R開關 ON + F.MOD 第2段 = IDLE 3  APS模式
RUDD/R開關 ON + F.MOD 第3段 = IDLE 4  GPS模式

▼感度配置時,必須選擇AUTO且將Normal、IDLE 1、與IDLE 2設定在Pos.0且為鎖定模式;IDLE 3(APS MODE)設定在Pos.1且為50%; IDLE 4(GPS MODE)設定在Pos.2且在非鎖定模式(1~49%範圍),一般設定在30%。

依照以上設置方式,如果只切IDLE-UP開關,就可以使用IDLE 1、IDLE 2來3D飛行。要使用APS功能時,就先把RUDD/R開啟,此時IDLE-UP開關的第二段與第三段就是APS模式與GPS模式。

网友A:
那请问,XG7可以支持APS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XG7可以支持APS 吗?

大大您好~
      因為手邊沒這支控,我想辦法搞一支幫您確認一下!

网友:
亚拓的反应速度真是坐火 箭的

楼主:
谢谢。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1210
我是这么设置的,试飞过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XG7可以支持APS 吗?

大大您好~
      使用APS GYRO遙控器要具備獨立的3段感度開關,XG7只有兩段感度設定,是無法完全使用APS全部功能(只能支援到APS模式的使用)。這邊我有查看XG7使用說明書,或許下面方式可以讓XG7有三段感度的切換,你可以嘗試看看以下的方法!設定完畢後在地面切換開關檢測,如果APS面板MODE燈號沒有正確顯示,也沒通過震動測試,請不要進行飛行測試!有任何問題可以發話來問。

APS飛行模式設定:
1.參考Bluephone大大的方式(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1210),進入系統選單的DeviceSEL頁面,將AUX2配置的開關選擇到F.MOD SW!GEAR配置關閉。
2.將尾舵感度訊號線接到AUX2頻道,然後將F.MOD開關從上、中、下切換,觀看遙控器的MONITOR頁面的AUX2頻道指標有無跟著開關從100跳到中間再跳到0。
3.如果上述設定都正常無誤,接著到TRAVEL ADJUST頁面調整AUX2選項,上面調整+50%(這個是對應3GX的飛行感度,要依實際情況加大減小),下面調整為-50%。然後在進到MONITOR頁面,重複上ㄧ步驟切換F.MOD開關,看AUX2數值有無減半且有無跟著開關切換來變換。 這邊F.MOD開關的上+50%就是3GX模式,中間0%就是APS模式,下-50%就是GPS模式。
4.接上APS GYRO,切換F.MOD開關看APS面板上的MODE燈號是否正確。
5.以上的設定方式是APS開關與特技飛行開關(F.MOD)連動共用,所以3GX模式就是Normal模式,APS模式就是IDLE1,GPS模式就是IDLE2。這邊油門與螺距曲線一定要依照說明書指示設定,IDLE1與IDLE2油門設定要一致。

震動測試:
1.進入系統選單的DeviceSEL頁面,將AUX2配置的選擇到GYRO SYS!GEAR配置關閉。
2.接著到TRAVEL ADJUST頁面將AUX2數值回復到預設值+100與-100%。然後到GYRO SENS選單設定正常飛行的陀螺儀感度(都要為鎖定模式)。
3.進行震動測試,測試IDLE1與IDLE2設定的的轉速能否通過震動測試。
4.通過震動測試後,將1與2步驟所更改的設定回復到前面APS飛行模式的設定。進入系統選單的DeviceSEL頁面,將AUX2配置的開關選擇到F.MOD SW!GEAR配置關閉。
接著到TRAVEL ADJUST頁面調整AUX2選項,上面調整+50%(這個是對應3GX的飛行感度,要依實際情況加大減小),下面調整為-50%。然後在進到MONITOR頁面,重複上ㄧ步驟切換F.MOD開關,看AUX2數值有無減半且有無跟著開關切換來變換。 這邊F.MOD開關的上+50%就是3GX模式,中間0%就是APS模式,下-50%就是GPS模式。

网友:
噢!看样子挺麻烦的,谢谢小**了!~

网友(2012-12-10):
延续上面的问题继续提问,据我的使用经验,APS的操作流程是手动起飞,停定,然后切换水平直线的油门曲线,停定,再切换APS,这样APS的切换会比较稳定,但是上面5楼的设置方法如何能先切换成水平的油门曲线再切换APS呢?难道油门曲线和APS一起切换?个人感觉这么做有点危险。因为切换曲线的时候,飞机难免会有些震动,如果同时切换APS的话,很容易因震动引起APS不稳定。迫切求教。

网友:
我想到的方法只有将IDLE 1和 IDLE 3的曲线设成一样的水平线,然后先在RUDD/R关闭的情况下切换到IDLE 1,然后打开RUDD/R开关使IDLE 1变为IDLE 3同时切换到APS模式,由于IDLE 1和 IDLE 3是一样的曲线,因此油门不会有变化,不过使用的习惯就要改了

网友:
有没有办法将油门曲线的切换也固定在RUDD/R开关上,如果行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
还是有必要F和j的控各备一只啊

网友:
我用的天9玩APS

网友:
天9基本和F是一样设置的,我也有天8,只是不想带两个控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