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被黑了,怎么办?

楼主(2012-11-06):
“
http://dh5566.3322.org/
”
每次开机,桌面上就会有这个快捷方式,
打开IE的时候,也总会首先打开这个网页。。
N多方法都试了,
还是搞不定他。。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下 载个360一键修复,要不重新做系统

网友B:
重新作系统太费事,看找一个清理软件或者IE修复软件先试试

网友B:
这玩艺儿肯定在C盘的某个文件夹里放了一个启动软件,你可以先在msconfig里看看有没有不认识的启动项,删了之后一定要在启动项里看一下有没有不认识的东西,如果有停掉

网友C:
用360急救箱。。。lz是不是干坏事了。。。

楼主:
没干坏事儿,,
上面那网页也是个干净的网页。
只是,不喜欢一开机就被迫打开个东西。。
360已经试了N次,不起做用,
在C 盘的文件也已经找到并删除,
但是一开机,
总是再次出现。。。

网友D:
360不是有ie锁定吗

网友E:
下 载金山毒霸,延后点删除,提示反馈界面点有病毒查不出,稍后再试一下杀毒,应该好用,以前试过,挺灵的。

网友F:
木用ie的闪过,只用欧朋和火狐防毒防钩鱼

网友F:
5566是百度的游戏网站,删掉百度插件

网友G:
每次装好系统就GHOST的人飘过,系统有不对就GHOST回去,5分钟变成刚装好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