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初试CF~尝试涮锅,飞到脑后炸向地面,损桨一支

楼主(2012-11-06):
初次尝试~

涮锅炸鸡~

网友A:
油门稳住肯定不会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稳住肯定不会炸的

CF打开的情况下飞到身后方向就全乱了套,对我来说必炸无疑

网友B:
新手 请教CF  开启有啥用?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 请教CF  开启有啥用?罗盘?

CF就是无头尾模式,也就是四轴无论头在什么方向下都可以随时控制四轴的副翼和俯仰。开启CF要精确校准罗盘。

网友C:
仇哥
你太相信電子設備操控
應該練好手感就會操縱自如
如魚得水

网友D:
楼主现在刷什么版本了?

网友E:
为何前一个的自旋这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刷什么版本了?

2.1版本

还是凑够字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前一个的自旋这么严重

玩CF的原因就是让四轴能够在自旋的情况下不会迷失方向,所以自旋是有意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仇哥
你太相信電子設備操控
應該練好手感就會操縱自如

是的,因为初次尝试,所以很别扭

网友F:
到背后一转身。。。前后对调。。。不习惯很容易悲剧

网友G:
是什么。。一直滴滴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到背后一转身。。。前后对调。。。不习惯很容易悲剧

也就是说方向要反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什么。。一直滴滴滴的?

电压报警器的响声,老电池了就这样,哈哈

网友:
爽炸啊!哈哈哈,希望我过几天试飞,比你好点!

网友:
油门给足,让飞机自稳住
然后关掉CF,跑过去肯定能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因为初次尝试,所以很别扭

仇哥相信你行的

网友H:
我属于毫无技术型。
这种情况我直接锁屏,自动开启自稳,定高,optical flow sensor, 然后 failsafe 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属于毫无技术型。
这种情况我直接锁屏,自动开启自稳,定高,optical flow sensor, 然后 failsafe 降落。 ...

就是说代码中启用失控保护?发生意外时直接关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代码中启用失控保护?发生意外时直接关控?

恩。 FAILSAFE 的目的是防止控和接受的信号出现问题的时候发生事故的。MultiWii 默认的设置是开启Angle mode, 然后Roll, pitch, yaw 居中,throttle 设置为 FAILSAFE_THROTTLE。20 秒 disarm.

网友H:
FAILSAFE 是最重要的,每次改了代码都先测试 FAILSAFE, 以免砸到别人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FAILSAFE 是最重要的,每次改了代码都先测试 FAILSAFE, 以免砸到别人就悲剧了。

失控保护我是启用了的,只是没有测试,改天飞的时候测试一下看是否正确。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