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机

楼主(2012-11-06):
想卖等离子切割机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切割厚度20mm之内的。价格便宜些最好。网使用过的师傅告知。

网友A:
割20厚的都不便宜,好的电源好用,海宝,我一直用,贵,值。附件贵,枪嘴件更贵,较耐。其实20厚还是火焰好(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割20厚的都不便宜,好的电源好用,海宝,我一直用,贵,值。附件贵,枪嘴件更贵,较耐。其实20厚还是火焰好 ...

什么价位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价位买的啊?

连数控割机一起9万多,全套的,电源后来不好用换过,加2万多换的(包括加弧压调高),现在可以割到,进出缝口无渣,切割面在8MM厚时垂直没有太大的斜边。具体价格我不清楚,估计4万下不来你的20MM厚,当然还有切割质量和速度值。请你参考

网友:
最好买100A以上的,还有空压机要买5匹以上的。我的40A,切割5mm都好慢,
手动的,狗啃骨头式的,运气好还是可以割的很好的

网友:
我用的60A,割10以下的很好用

网友:
海宝的真心不错,原来用过400A的能割40mm的板,不过40板打不了孔

网友:
手动割直线可以拿木条搞成合适厚度,靠在枪头上划着割,还不错,越薄的板效果越好,因为厚板速度慢了,手移动的不均匀。切20MM板,起码80A的电流,我用的是120A的,谁要

网友B(2013-10-11):
我买的12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1200元

什么牌子那里买的

网友:
买LGK-60的就可以切20MM直接没问题,我的LGK-40我都切过12MM的钢板,LGK-60两千多块钱

网友:
用火焰吧 等离子的切20mm的 真心的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