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了一半架450直机,帮看看差的该咋配,一直玩固定翼未碰过直机

楼主(2012-11-06):
这是亚拓的哪个型号,大致知道还缺电机,电调,陀螺仪,大齿轮,脚架,帮看看配哪些能通用,对直机一无所知,怕配了不通用.常损件该备点啥.配的东西不打算太贵.要求就是配的东西一般性偏上就行,简言之就是不追求品牌,实用为主
还少了几颗螺丝,应该配哪种螺丝.工具要备点啥.

网友A:
这应该是亚托se的机身,不过我没玩过se,记得阳台的450是se的机身pro的旋翼头,lz可以问下阳台侠。

网友:
唧唧好像一般啊

网友B:
se太太太过时了,换sport吧,上vb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亚托se的机身,不过我没玩过se,记得阳台的450是se的机身pro的旋翼头,lz可以问下阳台侠。

是不是SE V2 我淘宝找了半天就这感觉有点像.嗯,那我去找找阳台侠

网友C:
这个看上去好像机身齐全了,实际上还差很多
就我看图片来看,还差电机电调,一个410舵机,一个陀螺仪,大齿盘总成,起落架。还有就是一些小螺丝那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太太太过时了,换sport吧,上vbar

哦,我不会飞电直,先装起来 飞飞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上去好像机身齐全了,实际上还差很多
就我看图片来看,还差电机电调,一个410舵机,一个陀螺仪,大齿 ...

是啊,像螺丝啥的该买哪种规格的,还有陀螺仪除了401还有比较能用用的有哪些牌子,

网友:
楼主这样吧,舵机卖给我,便宜点,空机卖掉,这个现在配件也不多了!别玩了!电直很难的,估计你要放弃的!

网友:
ls和我想法一样

网友:
你朋友真利害,就只给半架....................高,实在是高

网友:
出掉换个新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个没啥改造的可行性了

网友:
跟KDS450C的机身有点像

网友D:
买个KDS820陀螺仪,收个二手40A电调,再配个电机带电机齿,大小齿轮盘,单向轴承座,加控 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KDS820陀螺仪,收个二手40A电调,再配个电机带电机齿,大小齿轮盘,单向轴承座,加控 起飞。

KDS820陀螺仪咋样,电调我有,玩固定翼有好几个电调,控也有.那个单向轴承座是啥,还有少了几上螺丝,配哪种规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KDS820陀螺仪咋样,电调我有,玩固定翼有好几个电调,控也有.那个单向轴承座是啥,还有少了几上螺丝,配哪种 ...

TL50178-02  TL1228-04  TL1220-02 你去搜一搜就知道,螺丝你朋友应该有吧,或者买个SPORT的螺丝包,里面有能用的,陀螺仪可选的太多,只是给你个便宜的参考一下。忘了告诉你,还差个斜盘舵机,貌似脚架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50178-02  TL1228-04  TL1220-02 你去搜一搜就知道,螺丝你朋友应该有吧,或者买个SPORT的螺丝包,里面 ...

嗯,多谢了,我先去了解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