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中的小车床

楼主(2012-11-06):
大家看得懂吧,朋友帮忙车的锥度法兰盘后面有螺杆拉紧,据说不会跳的厉害下一步打算自宫一刀装卡盘,不知道侬不能用钻铣床十字托板当溜板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主轴车螺纹?

网友:
万里长征 才走完第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主轴车螺纹?

我的也是这样不好弄螺纹,出轴只有15mm,很难啊,刘兄有好办法么

网友:
还好多事要做

还要好我时间

楼主:
太硬了,不好车,再说锥度的接触面积大比较稳固

网友:
工程量还有很多,路漫漫

网友:
是刚开始,不是烂尾。

网友:
不管是不是阑尾,先等着看戏再说

网友:
这个可以烂,

网友:
估计我是整不了啊,找个板凳看好戏》》

网友:
装上卡盘纵向行程就小得可怜了,建议有条件的话买块20厚的钢板把床头往后移一段。

网友:
是没时间折腾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