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雕刻机控制箱完工,各位拍砖。再配点,设计机械结构图,请拍砖

楼主(2012-11-06):
先算成本:
步进电机驱动板:49元X3=147元
接口板(送USB线) :58元
并口线                : 7元
邮费                    : 5元

24V 4A开关电源(笔记本电源)18.5x3+6(邮费)=61.5元
开关类:
1.急停开关  8元
   对刀(点动)8元
   主轴开关(自锁)8元
   指示灯(两只)2*6=12元
   电源开关 3元
   继电器(带座子):2x20=40元
   接线柱:3X5 =15元
5mmPVC板子  40元用了2/3
1平方毫米的内线:15元
螺丝:5元
铝合金角铁:15元 用了1/3
合计:147+58+7+5+61.5+8+8+8+12+3+40+15+40+15+5+15=447.5元
风扇不要钱,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家里的,所以拿出来用正好,220V的,风力强劲。

下面看图……有图有真像
正面先来一张

左一:急停   左二:对刀    右一:电源   右二:主轴开关   右二上:主轴运行指示灯

内部走线

尾部

没有合适的工具:
所用到的工具:6mm台钻  手 枪钻 螺丝刀 电铬铁  最重要的是:美工刀。

做得不够精细。将就看吧…………
下面是雕刻机的设计图,看官用多多拍砖……

网友A:
为什么都买售价最便宜的驱动器呢?我这款驱动器已经被我扔了!这款设置3A还不如其它人设计的设置2A力矩大,而且还有难受的锁定噪声!

网友B:
为什么用三路独立的开关电源呢?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吗?   不解

      而且现在开关电源偷工减料  电磁干扰严重   开关电源越多  干扰越多吧

         请楼下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三路独立的开关电源呢?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吗?   不解

      而且现在开关电源偷工减料 ...

他是担心一个开关电源供电不够,所以用了三个

其实一个就够了,

网友:
不错,感觉箱子有点大

网友C:
看上去整洁,实际上很乱,去看看那些那机器的布线就知道了,
多用点线,排版多排几次就会美观很多,抗干扰能力也会很强。

我原来那公司布线的要求都是我提出来的,强弱电分开,信号线都是RVVP的(屏蔽线)。
只是建议,别无它意。

网友D:
貌似只看到了一个风口啊,,没进风口??

网友E:
角铁放在里面会不会漂亮些?个人观点

需要进风或出风口,总之要循环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只看到了一个风口啊,,没进风口??

一个风扇没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整洁,实际上很乱,去看看那些那机器的布线就知道了,
多用点线,排版多排几次就会美观很多,抗干扰 ...

谢谢你的建议,线槽还没买回来,买回来的重新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三路独立的开关电源呢? 这样设计有什么好处吗?   不解

      而且现在开关电源偷工减料 ...

一个开关电源需要24V 10A左右的,价格在150左右吧

我买了三个电源一共才61.5元..而已是24V 4A

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都买售价最便宜的驱动器呢?我这款驱动器已经被我扔了!这款设置3A还不如其它人设计的设置2A力矩大, ...

第一次DIY雕刻机,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很富余的米……所以选用这款。等有经验和实力后再上高端点的……。

网友B:
没进风口的"抽疯机".  hehe 玩笑玩笑。   这线布的  驱动板拧个螺丝也不好拧   不过比我的清爽
我的差不多这么大的箱子里塞了   接口板  5轴6560  调速器  EMI  满满当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角铁放在里面会不会漂亮些?个人观点

需要进风或出风口,总之要循环开。

因为PVC板是美工刀割出来的,角铁放在外面把没割直的地方掩盖起来。看起来比受看一点点

进风口的还没买回来,所以,还没装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进风口的"抽疯机".  hehe 玩笑玩笑。   这线布的  驱动板拧个螺丝也不好拧   不过比我的清爽
我的差不 ...

有空把你的发回来,学习一下……大家互相学习学习,第一次做,没什么经验

网友F:
凑活能用  毫无美感可言

期待下一版亮相

有没有电路结构图  参考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DIY雕刻机,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很富余的米……所以选用这款。等有经验和实力后再上高端点的……。 ...

不用高端,不用高价,只需买个售价65元左右的TB6560驱动器即可!我换掉了!6560是款性价比非常高的芯片!但是不同的人做的差距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高端,不用高价,只需买个售价65元左右的TB6560驱动器即可!我换掉了!6560是款性价比非常高的芯片! ...

我这个驱动器也是TB6560的芯片,第一次用,暂时先用用,熟了后再换,。机器还没做好,等做好后练练手,不顺手再换,……

网友G:
比我的电控箱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凑活能用  毫无美感可言

期待下一版亮相

这个可以有,但现在真没有,还在脑袋里,还没画出来……有空把整套图整理出来,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我的电控箱大太多了…

考虑到扇热空间,一不小心 就大了点……

网友B:
没有最乱  只有更乱   添加风道兼屏蔽隔板后  手都伸不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驱动器也是TB6560的芯片,第一次用,暂时先用用,熟了后再换,。机器还没做好,等做好后练练手,不顺 ...

我开始和你完全一样的思想,为此多浪费了几百块钱!那时是没有更多的浏览论坛导致的,什么东西都想着最便宜的!

楼主:
呵呵……我证明我走上了和你同一条路……多谢提醒…………以后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最乱  只有更乱   添加风道兼屏蔽隔板后  手都伸不进去了

比我的精细多了……。等这台差不多了,再把控制箱升升级,现在没手上合适的工具……慢慢折腾,这辈子就是这样折腾完了……

网友B:
买PVC板子自己做   没设备做的不满意最后还是得换   还不如买个便宜点的铝合金结构的   也不一定能贵多少钱

呵呵   我淘宝买的时候买一个居然送一个

于是乎电源不愁没地方放了   还多半个机箱到时候可以塞个变频进去
等你的雕刻机能干活了    那个时候你会做出更精美的机箱的    我也是在等机器能干活   然后再仔细折腾面板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最乱  只有更乱   添加风道兼屏蔽隔板后  手都伸不进去了

想知道这个插头是在那里买的……。推荐一下

网友B:
航空插头淘宝大把的有      一般只要有电子配件的地方都有卖   几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PVC板子自己做   没设备做的不满意最后还是得换   还不如买个便宜点的铝合金结构的   也不一定能贵多少钱 ...

我在TAOBAO上看过了,一直没找到这样的——,所以自已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空插头淘宝大把的有      一般只要有电子配件的地方都有卖   几块钱一个

我找找,谢谢您

网友(2013-04-28):
电控箱的线路布局很好!

网友:
还没成品啊
等着看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