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秀秀我改了433车载天线的天8X和433地网

楼主(2012-11-06):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网友:
顶一下 字太少了

网友A:
是新疆的魔友前几天测试的那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新疆的魔友前几天测试的那套吗?

不是  是我自己的  刚刚才改装完成

网友:
天线有点牛叉

网友:
能讲解一下改装步骤吗?

网友:
433不怕干扰么?很危险啊。

网友:
旁边来个50W的车载电台,发射一捏……

网友B:
装在机翼上,每次接线会不会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在机翼上,每次接线会不会好麻烦

不会啊 用了个5P线的头 把不需要插到的针掰弯,刚好4号线不用插 中间空了个位置  这样更不会插错

网友C:
这个很帅了,

网友C:
由于433高频头 传输距离比较远,不像目视很快就能回家了,所以要严格注意安全返航点(11.4V返航),已经有不止一个模友飞出去5、6k忘了看返航电压出问题了

这个是一个模友用5000mah电池拉距飞的,亮点自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帅了,

希望这次能飞得更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433高频头 传输距离比较远,不像目视很快就能回家了,所以要严格注意安全返航点(11.4V返航),已经有不 ...

嘿嘿 我用的是两个4200电池并联等于8400啦

网友:
正在学习这个,有时间给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做地网天线

网友D:
好小子1720?为什么要安装在机翼呢,机身不好?

网友:
地面站的 SG7200 强烈建议 放在车顶 ~

网友:
做的很不错,楼主发点细节就好了,造福广大模友。

网友:
天线怎么固定的 固定车上的边夹?

网友E:
我也用433,,用对讲机调到数传的频率,,一捏,,,,天呀,什么反应都没有,,难道是我对讲机坏了?怎么干扰不了数传?5W的手台靠近数传1CM都没反应,,手台太差了,失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433,,用对讲机调到数传的频率,,一捏,,,,天呀,什么反应都没有,,难道是我对讲机坏了?怎么干 ...

所谓数传,类似于PCM,都是编码的文本。传输的是加密二进制代码,再加上校验,不会有干扰能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433,,用对讲机调到数传的频率,,一捏,,,,天呀,什么反应都没有,,难道是我对讲机坏了?怎么干 ...

一个接收灵敏度-121dbm,加上AGC动态范围最高才到+5dbm(0.003W)的数传,居然不会被1cm近的5W对讲机干扰?5W功率,即使最烂的天线,+5dbm上限的LNA直接饱和到姥姥家去了。即使不同频,相近频段的5W信号会被削峰抬升底噪,又不是DSSS的,底噪一高有用信号就被覆盖了,有校验是不会出错误数据,当然有用数据也没的。因为根本没法解调。同频就更不用说了。

严重怀疑是频率有误,并且是离发射天线1cm,离接收天线很远。

网友(2012-12-29):
引用 网友C:
由于433高频头 传输距离比较远,不像目视很快就能回家了,所以要严格注意安全返航点(11.4V返航),已经有不 ...

11.4V返航 是安全返航电压吗?

网友:
接收上安装地线天线效果明显吗?地网天线的长度和频率的对应关系是啥样的呢?我看你的好像有3倍于原有天线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433高频头 传输距离比较远,不像目视很快就能回家了,所以要严格注意安全返航点(11.4V返航),已经有不 ...

屏幕质量都这样了,再飞下去的意义何在?只为了飞多远的数据?
还是fpv的飞行图传回来的图像都比这个效果好不到哪去?
我是目视飞行还没搞fpv的新手提问

网友:
楼主能否详细的介绍一下。

网友:
这车载天线多少米?

网友:
LZ的这个433是100毫瓦的,也就3-5公里,距离还是不够呀。

网友:
老油条的贴子一定要顶。。。。都是精华所在。。。

网友:
期待继续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433高频头 传输距离比较远,不像目视很快就能回家了,所以要严格注意安全返航点(11.4V返航),已经有不 ...

没电了。。。

网友(2013-02-03):
最远飞过多远???能飞多远???

网友:
天线很霸气啊

网友(2013-04-05):
想知道 地网的 细节!

网友:
楼主天线支架哪买的?

网友(2013-05-07):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433,,用对讲机调到数传的频率,,一捏,,,,天呀,什么反应都没有,,难道是我对讲机坏了?怎么干 ...

应该是频率不一样。默认说437.7MHz,其实不一定是这个频率,我到手的是432.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