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帆船顶风不能转方向.

楼主(2012-11-06):
大家好,600CM的帆船,压铅+稳向板700克,船身上部750克,横风还好,顶风就不能转向,甚至船首自直会迎指着风向,帆猎猎响,船就是不动,请大家提点一下我。。。

楼主:
错了:60CM才对.船有是自己斜迎着风向走.在小池塘不太感觉有问题,今天去水库,面对大风根本就难以转向难以操纵啊,开帆角度只有45度左右,用“辉盛995”金属舵机加长摇臂作收帆的。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A:
操控帆船相对风向而言任何角度都可以,唯独不能让帆船进入正迎风状态。你叙述的情况不是船的问题而是操控问题,船长60厘米就应该使用收索机了。

楼主:
呵呵,谢顶贴,大侠们同同学们请多指点批评啦.

网友B:
帆船迎风行驶要收紧帆才可以,楼上三栖模迷朋友说的没错,主要是操控问题。帆船要与风向有一定夹角才可以航行,绝对正迎风是不能跑的。迎风转向要在船有速度的情况下果断完成,拖泥带水,动作不连贯就很容易失速停顿,甚至后退。另外,如果你的帆最大开角只有45度左右,那是不可以的,顺风时两片帆的开帆角度应该在80-9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控帆船相对风向而言任何角度都可以,唯独不能让帆船进入正迎风状态。你叙述的情况不是船的问题而是操控问 ...

嗯,谢谢三栖模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帆船迎风行驶要收紧帆才可以,楼上三栖模迷朋友说的没错,主要是操控问题。帆船要与风向有一定夹角才可以航 ...

听钟老师的,我今早调整了一下,开帆角调大了,但收帆时收不太紧了,图片分别是最大帆角和最小帆角,现在是调大帆角小帆角也大(收不紧),小帆角调的紧大帆角时开的小(只能开约45度),我想是舵机摇臂太短了吧,但是甲板不能打开呀,很迷惑,。。。怎么调整?

楼主:
请大家多批评指点,谢谢呵。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钟老师的,我今早调整了一下,开帆角调大了,但收帆时收不太紧了,图片分别是最大帆角和最小帆角,现在 ...

未经调试就封死甲板此大忌之一,舱面不开设备维护检修开口此大忌之二,驶风杆下面缭绳长度不可调节此大忌之三
现在事已至此,唯有指望你的控带有EPA之类的行程调节功能,加大舵机偏转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不幸你的控不是电脑的,那恐怕只有挖开拉帆舵机位置的甲板换大摇臂,然后重新制作一个可拆卸的舱盖装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经调试就封死甲板此大忌之一,舱面不开设备维护检修开口此大忌之二,驶风杆下面缭绳长度不可调节此大忌 ...

我急促求进度之前忽略的问题都成大患了,一,只能重做一艘,二,“设备维护检修开口”一直很好奇,检修开口怎样做到平时可靠密封,需要可方便轻易打开的?顺请一问题,1。3米的船用30KG扭力的舵机加长臂收帆可行吗?谢谢回复。

楼主:
对了,下面有一个同标题的无效贴,我不小心手误发的,请版主删除。

网友A:
建议使用帆船专用收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帆船专用收索机。

好的,敬谢。

楼主:
顺风时最大开帆角是80——90度,那收帆时最小帆角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风时最大开帆角是80——90度,那收帆时最小帆角是多少呢??

前帆10度左右,主帆3度左右。这个数值只是个基本设定参考,具体要看船本身和风力大小进一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帆10度左右,主帆3度左右。这个数值只是个基本设定参考,具体要看船本身和风力大小进一步调整。

好,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