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通道输出 疑问,有兴趣可以进来看看

楼主(2012-11-06):
发现了疑问,请教各位:
    产品 : Futba 6EX 2.4Ghz 与JR XG6 2.4Ghz
   测试信号时候发现接受机输出JR的接收机输出的各通道输出并不是标准的PPM信号(通道之间没有相位差),只有Futaba 的是按规范输出的,
请问现在的2.4GHz接收输出都是这样吗 ?   不知道其他厂家是怎么样,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测测手头上的设备!

  我手上也刚写了个接收机偷了下懒也是按JR XG6 这样直接输出无相位差。不过后面写软件代码发现两个信号中断进来就有问题冲突了,有跳舵现象。现在考虑兼容问题!
附件正常标准接收机输出示意图如下参考

网友:
太高端!不懂!!!

网友A:
JR是反向的!

楼主:
对频使用心得分享给大家,希望有帮助
JR XG6 2.4Ghz对频方法如下:
1:接收机RF 631B 电池通道插上对频针(地与信号短路即可)后插上电调给接收机供电,在此之前一定要接受接收机的RA01L的双向传数据的发射信息的模块,才能对频否则发射机与接收机是对不上的一定要注意!
2:接收机灯快速闪烁,发射机在SYS LIST->BIND&RANGE 后按下Bind的选项即可在此菜单窗口也有功率大小的选项,接收机常亮,发射机Bind Sucess !     Futaba 2.4GH  靠近JR接收机时 JR接收机输出比较稳定(暂只用摇杆看舵机输出流畅性),小模块RA01L 出现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是反向的!

   怎么我看到的没反向?

网友:
楼主研究得很深入嘛

楼主:
这个是示波器抓的图:有问题吗?

网友B:
传统的信号通道之间有延时,理论上会导致舵机动作不一致。
JR和spektrum的2.4g系统将各通道同步后再输出。

网友C:
双叶是传统的fhss(自动跳频)系统,每个通道占用一段带宽,所以直接发射ppm信号没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双叶号称最快)。XG6用了串行信号通信(自称DMSS)以减少带宽占用,因此必须要编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叶是传统的fhss(自动跳频)系统,每个通道占用一段带宽,所以直接发射ppm信号没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双叶号 ...

请问那普通频点的接收机输出难道也和2.4Ghz一样 ?

网友C:
据说pcm跟2.4g差不多

楼主:
新的进展如下:
现在考虑接收机采用标准的PPM解码输出与Fuaba 一样,但现在碰到了如下的问题模拟比较输出有点问题,坛子里有用STM8S的朋友能说下怎么会这样。关断发射机接收机输出正常,但打开后就有抖舵的现象,波形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pcm跟2.4g差不多

  呵, 据说也是需要认证的。我现在手头上设备欠缺,不好做相应的验证,按行规因该是输出PPM通道解码标准的信号规则的。。

网友D:
偶在用STM8S,也用它做接收机,输出正常。
普通2.4G的遥控器,多数采用的是数据包传输方式,传输过程中用的就是PCM编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在用STM8S,也用它做接收机,输出正常。
普通2.4G的遥控器,多数采用的是数据包传输方式,传输过程中用的 ...

你好,请问你舵机输出端是用的硬件PWM还是软件模拟的方法,上面我是用模拟比较来做的,但输出会出现异常,之前直接使用硬件输出时没问题的可以。
  现在手上用的是SOP_20的103F2,可以输出六个通道数据,能方便交流下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但原因有点无语,之前接受的数据用全局RX_Buffer[CHANNEL_MAX]数组来暂存,输出也是此数组的后出现抖动,但后来变量分开赋值就没问题了,差测可能是IAR STM8的变量分配有影响。。
   刚入门STM8不久,经常碰到一些摸不透的问题,不过良好的软件编程习惯是必须注意的。

网友D:
偶也用SOP_20的103F2,感觉挺好的,不过我用的是官方编译器,不是I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也用SOP_20的103F2,感觉挺好的,不过我用的是官方编译器,不是IAR

  , 从AVR,ARM都是IAR,习惯了。你写的输出是标准的解码吗?我后面还是写成Futaba 一样的输出格式规范。JR的2.4是不是我测得同相位那格式?普通的频点JR有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的信号通道之间有延时,理论上会导致舵机动作不一致。
JR和spektrum的2.4g系统将各通道同步后再输出。

在网络了解了点舵机的原理,我的见解是是舵机工作时检测只是它的高电平时间,与其他的参数没关系的,最重要的是周期和脉宽宽度,
     延时--不见得吧?输出的方式只是软件配置输出的一种格式和发射机PPM的一种规范,但解码又不一样有点不解。

网友B:
打个比方,有十个通道,当第一个通道的舵机开始动作时,第十个通道可能还要【等待】2x10=20毫秒才能看到给自己的信号。

网友C:
高人
字字字字字

网友E:
这研究有点太专业了~

网友F:
搞修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