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金火那个铣床XJ51B/D1立式铣床怎么样?

楼主(2012-11-06):
刚才在那个问4千内铣床的帖子里看到的,顿时眼前一亮啊,感觉这个机器刚性不错啊,高手评价一下,这机器怎么样?

网友:
啥牌子
啥牌子
啥牌子

网友:
感觉行程小了点

网友:
刚性好是一定的了 但是玩不动啊 太重了270KG

网友:
我有台 正打算翻新一下  前几天刚拆了电机以及固定的部件  轻多了   还打算把立柱和底座之间垫高一点  行程其实也够了   关键是nt30的主轴给力呀  做什么用都够了  上楼的话还是要放在墙边

网友:
这个之前有过关注,感觉挺结实的。

网友:
我之前差点就买了不过跟神机的比起来三围小很多,我之前中毒又没钱买西湖金丰XXV什么的就研究了神火神机金火还有家富阳钰宝比较了一下,神机坛子里车铣都有口碑勉强可以的建议你搜索关键字村姑查看一下老帖。另外神火跟钰宝我都问过了他们的机器都是一个铸造厂拖出来的货然后自个拉回去精加工组装跟神机都是一模一样的,精度就不晓得了

网友:
我买了神机的XJ61你可以去阿里粑粑看看样子,这些床子不要在淘宝买尤其这个金火的Xj51淘宝有两个卖家在卖比阿里巴巴金火官网销售店贵好多,其实我也不建议买金火无非样子比神机的好看三维行程都小,另外这个重量参数都是胡扯的,因为它这个款式的床子有大中小三个型号,区别就是三围行程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重,200多公斤是最大号的。

网友:
真没钱要买还是买神机那种好价钱差不多但是行程稍微大点,但是不可否认金火既然贵可能做工好这个谁也没用过没法说,但你的目的毕竟是性价比。兄弟有钱还是金丰7025吧机器这玩意下决心那就是一门终身爱好,你这辈子不差那一千两千的,瞧瞧那些拿爱疯的你就觉得7025才到哪儿啊,我现在就后悔了买这床子废了不少功夫不带电机,买上电机买皮带轮买皮带加工电机板等等等等,让我重新选我就刷卡分期整个7025

网友:
z轴行程太短了 放个平口钳都难 大件用不了

网友:
哦也,这种货就是做专用产品用的货。

一点也不适合维修使用。

业余爱好者需要维修用的铣床。西湖ZX7025那种款式的才合适啊!

手拿螃蟹32路过哈。

网友:
真要玩有地方的话最好7025另外金丰西湖的比磐石那种方柱的工作台大一点,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