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险为夷有秘笈,帮助新手少炸机(已更新)!!!

楼主(2012-11-06):
如何减少或避免炸机,我们先用几个例子来说明可能比较清楚。

第一个例子:我们用以下视频展示了在今年3D大师赛上两个尾桨都齐根打飞之后通过熄火着陆安全返回。
http://www.tudou.com/v/w559GnTM2uE/&resourceId=24676732_04_11_99==.html

第二个例子:五年前,一次飞亚托600油机,在离地面1.5米高倒飞时发动机突然熄火,立即横滚180度熄火着陆。

第三个例子:去年在荷兰3D大师赛热身练习时在离地面约2米处做自旋翻时突然尾舵机失去控制飞机以与地面垂直的姿态高速旋转,切熄火后将飞机快速摆平安全熄火着陆。

第四个例子:三年前在苏州阳澄湖飞全包壳F3C直机,在200外做失速掉头时,尾桨球头扣断裂,飞机开始失控自转,利用飞机下降速度保持前进姿态加速后全速飞回,然后切熄火后安全熄火着陆。

第五个例子:今年春季在一片碎石垃圾场上3米高处飞3D时,大齿盘突然扫齿,飞机失去动力,切熄火后,找到一块大石头,安全熄火降落,脚架正好和跨在大石头上。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以上的几个例子都提到一个关键词:“熄火降落”,然而这是有时常常被新手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功。好在熄火着陆可以先在模拟器上练习,然后用真机完善。熄火降落首先是能安全降下,然后力求降得柔和,关键是找到螺距的“甜蜜点”使桨速尽量保持切降落速度尽可能的慢。不同机型、不同速度、不同风速下“甜蜜点”是不同的,只要多练练就能掌握。

飞行时如遇到尾桨系统失灵造成直机高速自旋时不要惊慌,只要切了熄火,就可使自旋停下来。另外因为有垂直尾翼的作用,飞机只要有速度就可以保持前进姿态,这时要用副翼控制方向。如果是全包壳的F3C机,由于垂直尾翼和机身的面积较大,哪怕带着动力也可以全速向前飞行,用升降舵和副翼控制姿态和飞行方向。另外降落要尽量迎风。

熄火降落首先飞机要有此功能设置,如果熄火时用飞锁尾模式,尾桨应调在0度。一般小飞机做熄火降落比大飞机难一些。太小的直机不太适合练此动作。

另外在练任何新动作时,其实首先要考虑如何退出这些动作(bail out)。这有点象学开车,在动起来之前首先要学会如何刹车停下来。这样在紧急情况下就比较容易过度到熄火降落,可以大大减少炸鸡的概率。新手朋友们注意,熄火降落并不难而且很有用,绝不要把它当成高手的专利哦!

网友:
水平远没到那些

网友:
基本功很重要

网友:
这个动作只敢在半米高做过,也不叫熄火降落。得学学这个动作了。

网友A:
有这种技术的人,炸机也不多见吧

网友:
原来熄火降落这么有用,回头要练一练~

另外有于感小薛的反应速度,回想我常遭遇的“大脑空白”,细想下来还是归于基本功不过关,举例而言,比如练对头悬停的时候飞机突然朝自己高速飘来,第一反应是“怎么办?”,这时手已经停了动作了,第二反应则是弯腰举手挡。。可是如果当练对尾时发生同样的事我会本能地打升降让它朝前飞,而不会发生空白问自己怎么办。

网友:
我被你包围了

网友B:
这技术,我等菜鸟没那本事用啊。

网友A:
都是高手才能做出的,新手还是多练基本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技术,我等菜鸟没那本事用啊。

菜鸟也会变老鸟的啊,我都能感觉到自己在一点点变老~ 而其精髓是练习本能反应,也就是基本功,不要冒进。这给我等菜鸟指明了一个方向,虽然例子中的技术对我们来讲太过高超,但只要想,又有了明路,相信有一天也能练到!

网友C:
请高手普及熄火螺距的设定。怎么样的螺距适合新手练悬停时应急使用。

网友:
这个帖子是不是为我写的。。

网友:
确实很有关系,十次事故,九次尾巴出问题。
求薛爸爸写一编直升机常规保养,以及重要保养注意事项。

网友:
都是神鸟级别的!

网友:
向大师学习,争取不炸机

网友:
正好前几天炸狗,就把自己的经历写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当时大概距地面5米左右倒飞马达突然熄火,但是舵机还可控。当时瞬间纠结了下到底是该翻回来还是就这样倒飞熄火着陆算了,毕竟翻回来要耗很多转速。不过最后还是选择了前翻降落,刚翻过来基本就无转速了,直挺挺的掉了下来。今天看了这帖觉得有点说得很好,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横滚而不是前翻,这样转速下降得要小得多.说不定还能有足够能量做完剩下的自旋着陆。

网友D:
你举的例子都是大师的、怎么没举个新手的?有这等技术还叫新手?……有这种技术的人,炸机也不多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举的例子都是大师的、怎么没举个新手的?有这等技术还叫新手?……有这种技术的人,炸机也不多见吧

LS也许没有注意到,第二个例子是5年多以前,那时薛童铭刚开始学3D,刚会倒飞。他是先学会熄火降落才去学3D动作的。举此例子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熄火降落做为一个基本飞行技术的重要性。
其实,会悬停和小航线后就有条件可练习熄火降落了。当然,先用模拟器练习。
祝顺利!

网友E:
讲讲我的经历吧

3米高度,450在做摆钟,突然失动,尾巴朝下,垂直于地面。立马熄火,摆正机身。打负螺距加速下降,离1米高度的时候,猛推正螺距。
只裂了一个脚架,其他无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wNzMyOTQ0==.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讲讲我的经历吧   3米高度,450在做摆钟,突然失动,尾巴朝下,垂直于地面。立马熄火,摆正机身。打负螺距 ...

当时高度不止三米,差不多快十米高了,我正好拍下来的。

网友:
非常非常好啊

网友:
这技术太强悍了

网友:
是啊,新手水平根本做不到这样的反应啊

网友:
學習了!450可以嗎?

网友:
谢谢薛爸的贴子!以前没有想到熄火着陆有这用处,认为只有高手才能做到。在模拟器上试了以下好像不是太难,真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表示飞了半年对尾,一不小心学会了侧面

网友:
学习了,真机没玩过熄火降落,模拟器上到经常玩,感觉还满容易的。

网友:
望其项背。

网友:
哇,非常有用的实战知识。学习!

网友:
上周600pro到飞,飞机没有调好振动大,倒飞3米左右电机一根线插头振动掉了,熄火,马上翻过来降落,被迫练习了熄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高手普及熄火螺距的设定。怎么样的螺距适合新手练悬停时应急使用。

新手炼悬停螺距曲线可平坦些,有-3度负螺距就够了。中点为悬停点,螺距因机而异,中段在悬停螺距上下1.5度即可。高端可再加3度。
仅供参考。具体设置要实机调试后确定。

网友:
看的我目瞪口呆,这样都可以??!!冷静,反应迅速,99%的努力+1%的天赋成就了一个神童.够夸张,佩服佩服.起飞以前,一切的预案已经做好了.意识的差距不是一点点~~

网友:
對於我這個菜鳥來說,只是感覺到薛童銘精湛的操控技術!

發生事故時那麼冷靜,他和觀眾開了一個善意的、小小的玩笑,雖然打掉飛機尾槳,但是瞬間飛機爬升和切熄火降落一連串精彩的動作依然讓觀眾大飽眼福。

連小炸尾槳這樣的事故都被他演繹的如此炫酷和浪漫!只有感動!呵呵

网友:
我是在降落后,切熄火                 要是碰到薛童铭这种情况,我铁定炸鸡了。

网友:
高手贴!
俺菜鸟飞02s表示,10月至今飞了60个起落,各种原因炸机7.8次,都是熄火,毫发无损。
以前几乎每炸必坏!真是豆腐机。
现在反应快些及时熄火做出救机反应,尽量不使尾巴着地。

大机没飞过,刚开始飞450,希望以后能提高一点

网友F:
有几个问题:
1、象视频里没有尾桨的情况下,切熄火后为何还能锁尾,需要对陀螺仪进行特殊设置吗?
2、熄火模式下陀螺仪感度一般设置为多少?
3、熄火模式下螺距曲线是左下至右上一条直线吗?
4、真机飞行中不锁尾可能有多种原因,比如扫齿、没有尾桨等,熄火降落都能起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几个问题:
1、象视频里没有尾桨的情况下,切熄火后为何还能锁尾,需要对陀螺仪进行特殊设置吗?
2、熄 ...

回答LS模友的问题:
1、象视频里没有尾桨的情况下,切熄火后没有了动力也就没有了反扭力,自转就会停下来。其实没有锁尾。
2、熄火模式下陀螺仪感度一般比3D模式高一些,但可比悬停模式低一些。
3、熄火模式下螺距曲线我们用的是与3D曲线一样的一条直线,这样切换时比较平滑。右端可以略再提高些。
4、熄火降落在失去尾桨控制时可以消除自旋,在其它情况下可以去掉动力,保护机件。
谢谢LS模友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答LS模友的问题:
1、象视频里没有尾桨的情况下,切熄火后没有了动力也就没有了反扭力,自转就会停下来 ...

第二点好像有点奇怪吧?感度比悬停高比3D低,正常悬停是比3D高的-。-高于悬停低于3D是空集哈-。-

网友:
学习了,一直没练过熄火降落,看来要练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二点好像有点奇怪吧?感度比悬停高比3D低,正常悬停是比3D高的-。-高于悬停低于3D是空集哈-。-

说得对,写反了,已经更改过了。
谢谢!

网友:
基本功啊 基本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LS模友的问题:
1、象视频里没有尾桨的情况下,切熄火后没有了动力也就没有了反扭力,自转就会停下 ...

多谢多谢!其实我是没完全理解反扭力的产生原因,后来自己仔细分析了下搞懂了。要是早半年能看到这个帖子,俺的450也就不可能飞丢了

网友A:
想問問薛爸,薛童銘用的是什麽遙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問問薛爸,薛童銘用的是什麽遙控啊?

Futaba 14Mz
Futaba 14Mz
Futaba 14Mz
(抱歉,为了凑字数)

网友A(2012-12-17):
有兩個問題要問一下薛爸

1是麻煩你解釋一下throttle hold和throttle cut的區別,?電動直升機有必要設置throttle cut嗎?

2是想問一下薛童銘現在用的是什麽模擬器?

楼主(2013-04-12):
引用 网友A:
有兩個問題要問一下薛爸

1是麻煩你解釋一下throttle hold和throttle cut的區別,?電動直升機有必要設置 ...

Throttle cut 一般是为熄火着陆用的,将油门全部关闭。Throttlehold 可以将油门hold在任一设定的位置上,如怠速,等。电动设Throttle cut一般也是为熄火着陆所用。有些电调还有专门配合Throttle Cut的功能。

薛童铭用得是Real Flight模拟器,不过是老版本的,用的是5年多以前的老台式电脑,老版本对电脑要求较低。如果您的电脑较新,相信新版的(6.X)一定会好很多。

网友A:
模拟器玩过

网友:
基本就是固定翼的一套。。。。把直升机当固定翼飞就对了

网友A:
呵呵,不错的。不过建议油机练习熄火降落最好加上空中启动器,如果一旦高度没拉好还可以再启动一次。这个对刚练习熄火降落的模友很有帮助。不过熄火降落正螺距和副螺距是多少呢?有朋友给我提供的的是正+13副-6不知道对不对,还请薛童銘来指导啊。还有就是450适不适合练习熄火降落?怎么练习呢?700级的熄火降落理想练习高度是40M航线,不知道450是多高。

网友:
我在模拟器上实验的结果是充分利用高度让大桨保持转动,接近地面的时候才推正螺距降低下降速度最后改平着陆

网友(2014-03-11):
玩的就是好哇

网友:
不管是不是熄火降落, 出事了控制不住先打熄火总是好的。
除非有信心救回。

我有一次用450做连续的自旋翻和自旋,结果尾传动轴甩脱(以后要注意检查啊。。), 飞机大风车。
此时离地10m,我就拉高做的熄火降落
最后安全着陆,把尾巴插紧后继续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高手普及熄火螺距的设定。怎么样的螺距适合新手练悬停时应急使用。

新手直接切熄火就好了。。。。

熄火降落需要对飞机非常熟悉才做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错的。不过建议油机练习熄火降落最好加上空中启动器,如果一旦高度没拉好还可以再启动一次。这个对 ...

普通3d的螺距就好啊

网友:
只知道熄火不扫齿

网友(2014-04-28):
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2014-07-16):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视频太牛了,高手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