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神乎其技!

楼主(2012-11-06):
两个舵机就完成了副翼、方向舵、升降舵功能。
这可不是一般的脑袋能想出来的,简直神来之笔啊,当初是哪个大师设计的,崇拜之至啊

网友:
呵呵 这个俺也不知道

网友:
飞翼有方向舵?

网友:
混控    哪里来的方向舵

网友A:
实际上,那时还贫穷的哥在1992年就在用(且只能用)两通道飞油动固定翼了。只控制副翼和升降舵,等到燃油耗尽降落。

红色飞机是3通道三叶3.5电热机,蓝色飞机是2通道银燕2.5压燃机。由于蓝色2通道省了不少重量,飞起来比红色的给力很多。
照片左上角那位,就是国内OPC和无人机界鼎鼎有名的杨明杰(112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那时还贫穷的哥在1992年就在用(且只能用)两通道飞油动固定翼了。只控制副翼和升降舵,等到燃油耗 ...

94年我做的第一架飞机也是这样的,用的futaba两通,压燃式发动机。做了三个月,飞了五秒钟。

网友C:
两个舵机能实现方向舵?貌似最少4个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舵机能实现方向舵?貌似最少4个舵机

控制的方式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用两个舵机,三角翼混控,就能实现转向,升降。LS要多潜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94年我做的第一架飞机也是这样的,用的futaba两通,压燃式发动机。做了三个月,飞了五秒钟。

我95年做的第一架飞机就一直没上天过,超重了

网友:
向上楼的致敬
现在EPO的出来很多啦
看来还是我们幸福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控制的方式有多种,其中一种就是用两个舵机,三角翼混控,就能实现转向,升降。LS要多潜水呀。

实际上一般的JJ,我 们也就是用升降和 副翼完成转弯的。楼上的说你潜水。你真的看看,好多混空的 多 潜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94年我做的第一架飞机也是这样的,用的futaba两通,压燃式发动机。做了三个月,飞了五秒钟。

冒昧的问题下,94你多大了?当时我们只能折点纸飞机啊,各种式样,还真有飞得远的高手。。。。但现在完全忘记了,几乎不会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冒昧的问题下,94你多大了?当时我们只能折点纸飞机啊,各种式样,还真有飞得远的高手。。。。但现在完全 ...

15岁,上初三,成都市铁二区一中,那时候学校里有航模队,遥控和材料是在东郊市航模队买的,发动机是在太平寺省航模队买的。全部是自己动手做出来的,做翼肋,棉纸蒙皮再用电吹风,发动机架还是用桨木做的。尾翼的关节不象现在找个透明胶粘上就完了,要用尼龙线绕8字。。。。。。。。总之感觉做了很久很久才把飞机做出来。那架飞机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永远留在记忆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岁,上初三,成都市铁二区一中,那时候学校里有航模队,遥控和材料是在东郊市航模队买的,发动机是在太 ...

太平市机场我在93年全运会的时候去过,那是最后一届有航模比赛的全国性大赛。
那次连台湾代表队都来了。
随后由于奥 运战略,很多不能给国家大领 导脸上贴金的项目都取消了。

网友:
好得很,练手不错的

网友:
哦,小弟不才,楼上的同学 谁给解释下:  飞翼布局下 仅用两个舵机如合实现 方向舵控制?(注:航向)
谢谢了先!

网友C:
我所知道的 实现航向控制 至少需要四个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所知道的 实现航向控制 至少需要四个舵机的。

3个就可以了
方向舵、升降舵、副翼各1个

网友:
飞翼也有它固有的缺点
比方说低速可控性,
机动能力
俯仰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