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控怎么设置gy650感度

楼主(2012-11-06):
搞不懂天7里面陀螺仪感度的设置,麻烦有用过的同学告诉我,用的是GY650+md922

网友:
我也是天7 路过学习

网友A:
不开陀螺混控的话,用旋钮调
开了混控则在混控里指定感度值,感度值跟随模式变化(普通/3D/锁定)
感度值显示模式AVC为FUTABA模式,nor是JR模式

网友B:
小黄,跑这来问了啊,呵呵,为啥不直接问我啊!

在陀螺仪感度设置中      模式  选择    AVCS
                                 混控  选择    开
                                 控制  选择    飞行模式
   剩下的,到时候直接PM我,我凭脑子只记得这么多了,呵呵

这个就是天  7  飞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1MzY5NzQw.html  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黄,跑这来问了啊,呵呵,为啥不直接问我啊!

在陀螺仪感度设置中      模式  选择    AVCS

哈哈,毛哥我看你这么忙真不忍心麻烦到你,设备已经装上去了,这两天都下雨还没飞呢,就是不知道控里面具体要怎样设,

网友:
论坛上有天7 设置贴 真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开陀螺混控的话,用旋钮调
开了混控则在混控里指定感度值,感度值跟随模式变化(普通/3D/锁定)
感度值 ...

谢谢,请问天7是要用哪种模式呢,是他爸还是J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天7是要用哪种模式呢,是他爸还是JR

两种模式只是看起来不同,实际效果一样,看你习惯了
JR 是0-100,0-50非锁尾,50-100锁尾
FUTABA是-100到100,-100到0非锁尾,0-100锁尾
你仔细想想就知道怎么换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模式只是看起来不同,实际效果一样,看你习惯了
JR 是0-100,0-50非锁尾,50-100锁尾
FUTABA是-100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路过啊,看说明书吧

网友:
是飞越的g650吧。陀螺仪说明书上有啊,貌似不能像一般陀螺那样在空上设置百分比那样调感度,是要把陀螺仪静止,将陀螺仪进入设置模式,调到感度那个选项后有五级感度可选,我一般选中间或者正数第二个灯亮就锁的很好了。飞越网站上有说明书,你自己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