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在较高速下的问题

楼主(2012-11-06):
想买个上面的锯轴,做个木工台锯,但是卖家说这个最好不要超过6000转,不然轴承会坏,但是开木板的台锯转速可能要达到七八千转。所以想自己买轴承做一个,请教一下又经验的朋友,买哪种类型的轴承,大约什么价位的可以达到这个转速,还有润滑怎样设计合理些,我想用集中润滑那种形式。

网友:
这样的东西二手市场推成山了  你还买新的……

网友A:
不是吧 。 木工锯台锯转数应该在2800转左右 。也就是 三项电机 转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 。 木工锯台锯转数应该在2800转左右 。也就是 三项电机 转数 。

板式家具,不是实木的,要想切口好,速度一般高于6000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式家具,不是实木的,要想切口好,速度一般高于6000转

哦 这个我不清楚 。 我公司 锯轻木的 转数也就是三项电机的转数。

网友B:
13吋木工圓鋸轉速開超過3000就要當心下刀時鋸片破裂了,很好奇能開到6000rpm的是啥鋸片。

网友:
这种普通锯轴是按照3000转的标准做的,实际上这些小厂还未必按标准来,要求不高能用就行。6000转对应3000转工况不是两倍关系,而是平方。主轴直线度,轴承孔位平行度、主轴动平衡等对运转平稳性影响都比较大,轴承和润滑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环。切口好主要是线速度,不知道在3000转下能不能选用大锯片,一定要高速的话不建议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吋木工圓鋸轉速開超過3000就要當心下刀時鋸片破裂了,很好奇能開到6000rpm的是啥鋸片。

你淘宝上搜一下推台锯,就知道了,最低速度6000

网友C:
砂轮切割机转速都大于6000转,用的砂轮片很大,木工锯片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吋木工圓鋸轉速開超過3000就要當心下刀時鋸片破裂了,很好奇能開到6000rpm的是啥鋸片。

那些串激电机的切割锯,锯木板,不都要1w转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砂轮切割机转速都大于6000转,用的砂轮片很大,木工锯片应该没问题

沙輪切斷機轉速超過6000rpm !   好嚇人!
請移駕廠商目錄 ,沙輪切斷機: http://diy-shinyan.104vip.com.tw/chuansheng/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3001-5006-002&Category=107274
木工圓鋸機:http://www.chunweii.com/ch/products_1.html
還是在掏寶上廠商數據都要上一倍才賣得出去?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还是买成品吧,出了事情不是闹着玩的,锯片崩了就惨了。